又是关于示波器模拟带宽

楼主(2014-10-08):
大家使用示波器时都有个经验值估算所需示波器的带宽。
问题是,你们用的示波器带宽是什么条件的带宽,厂商们告诉你们了吗:o
比如,你买了个500MHz@2GSPS的示波器,这500MHz是50欧姆输入带宽,还是1Mohm时的?
要是50ohm时的,那在用10X探头时,你们还有信心吗?

网友A:
有点意思了

网友B:
带宽和输入阻抗没关系吧,带宽是示波器内的滤波器决定了。探头也有自己的带宽,而且幅度上会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和输入阻抗没关系吧,带宽是示波器内的滤波器决定了。探头也有自己的带宽,而且幅度上会有衰减。 ...

我不确定,只是觉得,绝大多数工程师可能真的不会用示波器,甚至不论老鸟和菜鸟。

网友B:
我们常用示波器,高频信号一般都是用频谱仪。

网友C:
示波器X1档只有6~8MHz带宽,额定带宽指的是X10档的带宽,这么简单的常识也就撸主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X1档只有6~8MHz带宽,额定带宽指的是X10档的带宽,这么简单的常识也就撸主不知道了。 ...

你说的不细致。我猜你说的X10是说10M欧姆探头吧?
那我再举个例子,你买了个5GHz带宽的示波器,请问你从哪弄个10:1的10M欧姆探头,去发挥那5GHz带宽性能。
请你用“你的常识”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这个论坛有个缺陷。不能删除自己发的帖子。最后没个结论地成了僵尸贴。

网友D:
老Z,你说的是主贴吧,干嘛要删呢
通用示波器频率特性的测量,是从探头处算输入,意指输入恒压源,因此不与源内阻联系
若能找到测量规范,可一探究竟
应用需要考虑时,注意探头阻抗及电容,以忽略源内阻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Z,你说的是主贴吧,干嘛要删呢
通用示波器频率特性的测量,是从探头处算输入,意指输入恒压源,因此不与 ...

我找了个NI的示意图,如下:

跟其他示波器一样,1Mohm时,输入电容如15pF;50ohm时,datasheet没给出,如很小,只有1pF;
我不满意的地方是,示波器厂商给出analog bandwidth时,不仅不说明哪种输入阻抗时,而且也不说评估条件。
就给出一个1GHz,这无法接受。
如果带宽跟输入阻抗无关,那么就理解成前端的无源衰减网络对带宽无影响,从preamplifier开始的系统带宽是1GHz。
用你们说的探头去评估,50Ohm的有几GHz的探头,可以评估50Ohm时的带宽;10Mohm的探头,最高的也就500MHz,这也证明不了1Mohm输入时,带宽是1GHz。
如果厂商都没评估出来1Mohm时的1GHz带宽,那就在datasheet里注明评估条件,这不更明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X1档只有6~8MHz带宽,额定带宽指的是X10档的带宽,这么简单的常识也就撸主不知道了。 ...

我举个例子,考验一下你的“常识”。
X1是信号1:1到达示波器输入端,没异议吧?
我自己做个X1(1:1)探头,取1米长的50欧姆特性阻抗同轴缆,连接到示波器1Mohm@15pF下,
在探测端串联50ohm电阻进行匹配,用我的这个X1探头测量内阻rs=0的信号,
带宽是1/2*pi*50*15pF ,跟你得常识10MHz以内比,大一个数量级呢。
怎么样,用你大量的常识讨论一下,看看我说的非常识有什么错误。

网友D:
我说呢
如此说,1G带宽算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说法了
那么,“额定带宽”应指“基本主通道”的,不应包括输入电缆之外部分
这样,“主通道”的界定,各家可能会有略不相同规范
不管怎么说,“1G带宽”往住就成了商家炫耀的口语了
其实,1G带宽做为一个规格参数,用来做个粗略评价评估就是了
如果真要测评,那就先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了

楼主:
这是上面图示波器/digitizer手册里带宽标注,这种标注方法,我能看懂,其他厂商的我看不懂。
我都有些怀疑,很多厂商给出的参数甚至是“guaranteed by design”,不会是给个“设计时,他们期望的那个指标;至于实物,没评估、不晓得”,不过价格便宜量又足,尽可满足广大屌丝工程师(我也是)的需求。
记得另一个帖子,讨论虚拟示波器,有可怜的屌丝工程师花600*币,对虚拟示波器得到了糟糕的体验。
我觉得都想lymex那样富裕,都买国外的品质虚拟示波器,体验都很幸福。不过600美元也不够。

不仅如此!厂商,你光告诉我3dB带宽在哪远远不够,因为那样我只知道一个频率点的幅度响应,我更需要知道一个系统带宽的响应,比如: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一般拿来就用了,而且示波器送的探头好像都是一样的。
我拆过:里面应该是9M和1M的分压。(900K和100K,记不清了)

至于50Ω的阻抗匹配压根就没见示波器使用过(主要是我这边的信号频率不高),还是在大学里面的额函数发生器里面见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上面图示波器/digitizer手册里带宽标注,这种标注方法,我能看懂,其他厂商的我看不懂。
我都有些怀疑 ...

楼主研究的很赞~~~~

示波器带宽、采样频率已定,我们测试信号时,会选用合适带宽的探头,有50Ω、100K、1M等;

50ou对应示波器最高频率吧,100k等也没见过太高频率的测试探头。

x1一般都是50oum,50ou的测试阻抗在高频示波器是很常见的。x10根本没有这么高的带宽。示波器声称都是这样的。

应该不奇怪吧。用适合的示波器对应合适的探头,准确测试。还是另有高人详细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