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音频功放电路

楼主(2014-10-08):
最近我做了几个功放试试效果,结果很奇怪的问题, 我在测试时发现有片板,其中1个8002B的1脚要给个高电平才会有声音而另一个8002B在给高电平时没声音,但是在瞬间断开那下却有声音,而其他的板都正常。按照资料书上说1脚高电平时是处于关断的 ,应该是没有声音的。这电路虽然不是资料上给的 ,但也差距不大。怎么会出现这问题?IC换过也一样。下图是资料书给的:

网友A:
确定你焊接没问题?
芯片换过没

网友B:
画错了,第二章图。

应该是BTL。

谢谢大家!

网友C:
测下2脚电压··
(从它这个内部框图来看,静音只是改变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焊接没问题?
芯片换过没

换过了  焊接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错了,第二章图。

应该是BTL。

第2张图是资料书上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下2脚电压··
(从它这个内部框图来看,静音只是改变偏置电压。)

我有试过 把板上的23脚断开 芯片焊上后用锡直接撘连  结果就好使了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我在试的时候又不行了  郁闷了!!现在板已经给另外一个人他说他要看下 老板有抠门我想在弄个试试都没有芯片(不是8002B是AU686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