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必须 得两端都接地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08):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需要两端接地,有些只能一端接地。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B(点评):
屏蔽层不是 导体吗?为什么非要两端都接地呢?

网友C:
无条件2端 一端接地也可以的

网友B(点评):
“无条件2端”?还是“非必须2端”?
匿名  2014-10-8 17:33
这个不一定的,有的接一端没问题,有的电路必须接两端不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谁说非要两端都接地,楼主的“点评”真是莫名其妙,我不是说的清清楚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么?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1426_1.shtml

一 屏蔽层接地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来处理:    屏蔽层单端接地和屏蔽层双端接地。
    ① 屏蔽层单端接地是在屏蔽电缆的一端将金属屏蔽层直接接地,另一端不接地或通过保护接地。在屏蔽层单端接地情况下,非接地端的金属屏蔽层对地之间有感应电压存在,感应电压与电缆的长度成正比,但屏蔽层无电势环流通过。单端接地就是利用抑制电势电位差达到消除电磁干扰的目的。这种接地方式适合长度较短的线路,电缆长度所对应的感应电压不能超过安全电压。静电感应电压的存在将影响电路信号的稳定,有时可能会形成天线效应。
    ② 双端接地是将屏蔽电缆的金属屏蔽层的两端均连接接地。在屏蔽层双端接地情况下,金属屏蔽层不会产生感应电压,但金属屏蔽层受干扰磁通影响将产生屏蔽环流通过,如果地点A和地点B的电势不相等,将形成很大的电势环流,环流会对信号产生抵消衰减效果。
     二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为什么不能重复接地?系统接地有浮地、直接接地和电容接地三种方式。 对PLC控制系统而言,它属高速低电平控制装置,应采用直接接地方式。由于信号电缆分布电容和输入装置滤波等的影响,装置之间的信号交换频率一般都低于1MHz,所以PLC控制系统接地线采用一点接地和串联一点接地方式。集中布置的PLC系统适于并联一点接地方式,各装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以单独的接地线引向接地极。如果装置间距较大,应采用串联一点接地方式,用一根大截面铜母线(或绝缘电缆)连接各装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然后将接地母线直接连接接地极。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25mm2的铜导线,总母线使用截面大于60mm2的铜排。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小于2Ω,接地极最好埋在距建筑物10~15m远处,而且PLC系统接地点必须与强电设备接地点相距10m以上。信号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一定要避免多点接地。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蔽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处单点接地。强电系统需要重复接地,如电力电缆的钢铠要接地、PE线要接地、而且在配电室内有、在现场也有。DCS中规范有明确要求、屏蔽层必须单点接地、如果重复接地了、实际不可能有绝对等电位、易形成回路、大地的杂散电流会直接干扰到仪表信号。
       总结:
     1:两端的接地点难保没有电位差,有电位差就会有微弱电流,使屏蔽层实际上变成了接地线。
    2:两端接地的屏蔽线工作于高频干扰较为严重地工作现场,会因屏蔽层和内部信号线间形成的线电容耦合到信号回路,严重的将影响信号误判。
   3:各种调速器和PLC说明中都明确信号线屏蔽层必须单端接地并且接地端应该在控制器一侧。
    三国家规范: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
    (2)除(1)项等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
     (3)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GB50057-200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规定:……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网友E:
屏蔽线走低频模拟信号一般只能单端接地,如果双端接地会引人很强的工频干扰信号。原因是两端地线电压不可能一样,两端接地以后屏蔽层里面有电流,反而干扰了信号。

对于485、CAN一类的数字信号来说,屏蔽层里面走的电流在屏蔽层自身的固有电阻上不至于产生影响正常工作的干扰电压,所以问题就复杂化了。在强干扰的工业现场,有时候单端抗干扰能力强,有时候两端接地才可以,我都糊涂了,现在基本随缘。

网友F:
各种调速器和PLC说明中都明确信号线屏蔽层必须单端接地并且接地端应该在控制器一侧。 —— 大概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网友G:
规范里经常说要单端接地,其实有些时候两端(通过电容)接地效果才好。

网友H:
一般是一端接地。

网友I:
在现场,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J:
大多数是一端接地.

网友K:
到底是几点接地?????????
主要看线上传递的是什么信号
模拟信号------------单端
数字信号------------单端
控制信号------------两端(电磁干扰----两端、静电干扰-----单端),同时有干扰怎么办?
防雷------------------多端

其实如果能实现等电势,多点接地是最好的

网友L(点评):
言简意赅。赞一个。

网友M:
完全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