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大家好,请问STM32F4的RTC能用12pF的32768HZ晶振了不?

楼主(2014-10-08):
大家好,STM32F1系列的RTC必须要用6pF的晶振,那么STM32F4系列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是能用12pF晶振还是必须要用6pF晶振?

网友A:
f4依然有,年前我用的时候就发现了。做好准备吧,亲~~

网友B:
还有考虑电容的材料,比如选用NPO的;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更相关的因素是在晶振上。可以查一下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D:
去看AN2867 -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吧,别总说是坑,不过是不仔细看数据手册而已。
记得,6pF不是稳定启震的唯一条件。

网友E:
和具体晶振的负载电容有关,不一定是6P

网友F:
晶体选择要注意以下负载电容大小,但是外部电容还是需要自己计算求出。

楼主:
看来要求还是很对晶振的要求还是很苛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