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r59x RTC 供电问题

楼主(2014-10-08):
正在看msp430fr59x 系列单片机的RTC,没看到有备份电源引脚,想请问一下,假如电源断掉,RTC就不走了,那每次更换电池的话,不是都要调整一次RTC ? 有什么方法解决主电源断掉后RTC能继续走的方法?

网友A:
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断电时间不是太长,可以增加一个法拉电容作为电源断电时的临时供电

楼主:
无法理解TI,既然弄个RTC,又没备份电源供电,就和当年蛋疼的诺基亚手机一样,拔电池重新插上都提示调整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法理解TI,既然弄个RTC,又没备份电源供电,就和当年蛋疼的诺基亚手机一样,拔电池重新插上都提示调整时 ...

也有带备用电源引脚的msp430,可以根据需要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