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gplay命令 无法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4-10-08):
尝试将image文件烧写到SDB,SD boot后发现gplay命令找不到,如下:
root@freescale ~$ gplay
-sh: gplay: command not found

cfg.ini配置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SD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烧写到SDB板子上的image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官网的Demo image?

楼主:
是mfgtool工具里的文件,我使用的mfgtool版本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mfgtool工具里的文件,我使用的mfgtool版本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谢谢! ...

你好,你直接使用mfgtool中带的文件不含Multimedia Codecs,你在使用gplay的话你要安装gstreamer,即安装Multimedia Codecs 才可以使用gplay的,具体的你可以到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ry.jsp?code=IMX6_SW中Linux下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直接使用mfgtool中带的文件不含Multimedia Codecs,你在使用gplay的话你要安装gstreamer,即安装 ...

谢谢,官网有直接包含Multimedia Codecs的image么?或者其它版本的MFGtool?我这里只是想试试音视频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官网有直接包含Multimedia Codecs的image么?或者其它版本的MFGtool?我这里只是想试试音视频功能 ...

楼主你好,这个没有的,你需要自己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没有的,你需要自己编译的。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编译好以后,在板子上就可以用的。有问题的话,再联系我~~

楼主:
按照文档编译成功了,将/rootfs/boot/下的UImage和u-boot.bin复制到MFGtool工具下\OS Firmware\files,对应更名为uImage-GStreamer和u-boot-GStreamer.bin,并修改ucl2.xml中相应的文件名称,如下:
<LIST name="SabreSD-eMMC-GStreamer" desc="Choose eMMC Linux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dev/*"/>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clean up u-boot parameter</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access boot partition 1</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GStreamer.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boot0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GStreamer">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1M seek=1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0">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3 -j /dev/mmcblk0p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mmcblk0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ext3 /dev/mmcblk0p1 /mnt/mmcblk0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0p1"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mmcblk0p1">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cfg.ini: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SD-eMMC-GStreamer

楼主:
更改后下载成功,但boot不了,终端没有任何显示。我SW6设置为11010110(开关位的1到8位)。是我上面弄错了么,还请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改后下载成功,但boot不了,终端没有任何显示。我SW6设置为11010110(开关位的1到8位)。是我上面弄错了 ...

设置倒是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你将/rootfs/boot/下的UImage和u-boot.bin复制到MFGtool工具下\OS Firmware\files下就好了,关于ucl2.xml 文件倒是不用修改的,使用SabreSD-eMMC就好的。要不你试一下,不改名称,直接拷贝过来看是否有显示。

网友B:
既然你之前是烧到SD卡上的,这里也建议你写到SD卡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倒是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你将/rootfs/boot/下的UImage和u-boot.bin复制到MFGtool工具下\OS Firmware\f ...

我再次确认发现昨晚编译并没有成功,昨晚没有留意到,弄错了。报错如下: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wangjh/Desktop/ltib/ltib/tmp/rpm-tmp.14154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wangjh/Desktop/ltib/ltib/tmp/rpm-tmp.32096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l: 1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Fri Oct 10 15:28:05 2014
Ended:   Fri Oct 10 15:39:13 2014
Elapsed: 668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l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怎么对应?

网友B:
gst-plugins-gl 你在编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选啊?编译过程建议你参考你下载的文档中来操作。该选择的选项一定要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t-plugins-gl 你在编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选啊?编译过程建议你参考你下载的文档中来操作。该选择的选项一 ...

这个我确认过了,确实是选上了啊,好奇怪。

网友B: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建议你安装一下 libgl1-mesa-dev。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建议你安装一下 libgl1-mesa-dev。

安装过了,报错还是一样的。。。不知道啥情况?
在这个问题出现前,出现了跟下面这个帖子一样的报错,按照给出的方法再次编译就到这里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7448

重新按照文档走了一遍还是不行。因为我用的是Linux的BSP(L3.0.35_4.1.0),文档中的2.2 Installing/Building Plug-Ins on Ubuntu我没有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过了,报错还是一样的。。。不知道啥情况?
在这个问题出现前,出现了跟下面这个帖子一样的报错,按 ...

文档中不是有:
For gst-plugins-gl:
sudo apt-get install mesa-common-dev libgtk2.0-dev libjpeg-dev libpng12-dev
建议你安装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次确认发现昨晚编译并没有成功,昨晚没有留意到,弄错了。报错如下: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

楼主你好,关于那你编译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建议你安装libgl1-mesa-dev,我这边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安装以后就OK 了,具体安装命令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那你编译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建议你安装libgl1-mesa-dev,我这边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安装以后 ...

这两个指令我都试过的……但是没效果。

网友B:
还有你在编译i.mx6视频编解码的时候,需要 go to edit the ltib/dist/lfs-5.1/gst-plugins-good/gst-plugins-good.spec

use # to comment out the followings cairo things like this :

#export CAIRO_CFLAGS=-I/home/ashish/Desktop/dev_imx6/ltib/rootfs/usr/include/cairo

#export CAIRO_LIBS=-L/home/ashish/Desktop/dev_imx6/ltib/rootfs/usr/lib/cairo

#export LIBS=-lcairo//

网友B:
并且在./ltib -c
package list------>
select [*]gpu-viv-bin-mx6q
以上选项一定要选择上的。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有问题再联系我~~

网友B:
已经给你回复过了,请查看~~

网友C:
关于此问题,楼主可以下载如下资料,里面针对ltib的环境搭建有非常详细的说明。详细的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myzr.com.cn/bbs/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装过了,报错还是一样的。。。不知道啥情况?
在这个问题出现前,出现了跟下面这个帖子一样的报错,按 ...

你好,楼主,我在编译GST的时候出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l: 9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Oct 14 17:23:40 2014
Ended:   Tue Oct 14 17:30:24 2014
Elapsed: 40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l
按照出错指示,安装:
fz@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libgl1-mesa-dev 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0 个软件包未被升级。
fz@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glx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libgl1-mesa-glx 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0 个软件包未被升级。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再次进行编译,又出错:

configure: error: OpenGL is required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7778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77781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l: 6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Wed Oct 15 18:05:28 2014
Ended:   Wed Oct 15 18:05:34 2014
Elapsed: 6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l
只不过两条提示信息稍有不同,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

没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在其他群里,发现别人也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在编译GST的时候出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

我的情况貌似比你的惨,我同样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但再次./ltib,报错是一样的: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在其他群里,发现别人也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奇怪。 ...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和你一样的,后来按照我给出的方法解决了的。好奇怪的现象。

网友B:
对了,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Ubuntu?

12.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4

好多,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哈。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的~~欢迎大家有问题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欢迎大家有问题一起交流学习。

Processing: gst-plugins-gl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scbuild/scdeploy already unpacked package

Processing: gst-plugins-gl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build key set, no prebuilt rpm,
rpmbuild --dbpath /home/wangjh/Desktop/ltib/ltib/rootfs//var/lib/rpm --target arm --define '_unpackaged_files_terminate_build 0' --define '_target_cpu arm' --define '__strip strip' --define '_topdir /home/wangjh/Desktop/ltib/ltib/rpm' --define '_prefix /usr' --define '_tmppath /home/wangjh/Desktop/ltib/ltib/tmp' --define '_rpmdir /home/wangjh/Desktop/ltib/ltib/rpm/RPMS'  --define '_mandir /usr/share/man' --define '_sysconfdir /etc' --define '_localstatedir /var' -bc --short-circuit  /home/wangjh/Desktop/ltib/ltib/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l.spec

我又看了下log,相关如上所示。no prebuilt rpm,会是这里的问题么,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欢迎大家有问题一起交流学习。

是否同样是这里的spec文件的问题呢?能将你的/ltib/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l.spec这个文件上传对比看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同样是这里的spec文件的问题呢?能将你的/ltib/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l.spec这个文件上 ...

楼主很抱歉,我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帮你试。我看我明天能不能抽出时间,我争取明天帮你搞定的哈

网友B(2014-11-27):
楼主你好,我这边是可以编译成功的,请问你现在可以编译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