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次运放怎么分析?

楼主(2014-10-08):
请教一下此运放怎么分析?

网友A:
把输入信号分成正向和负向,分别分析。注意输入为正和输入为负时两支二极管并不同时导通或者同时截止。

楼主:
但是里面有个C672,R676当 D670导通时C672 R676都有反馈但电压时相差0.7V这怎么分析?:)

网友A:
C672在图中标注为33pF,容量相当小,在信号频率不太高(实际上该电路也不大可能工作于比较高的频率)时可以将其视为开路。
同样,运放输入电阻够高时,R676可以视为短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72在图中标注为33pF,容量相当小,在信号频率不太高(实际上该电路也不大可能工作于比较高的频率)时可以将 ...

那加33P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既然低频时都不起作用?还有14.7K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加33P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既然低频时都不起作用?还有14.7K电阻?

拿到一个现成的电路设计进行分析,不可认为该电路的设计就是绝对正确完全合理的。另外,这个具体电路在设计时,设计者可能受具体环境、元器件性能等等约束,才作出这样的设计。换另一个环境,换其它型号的元器件,原设计者也可能修改原设计。
举个例子:普通民用通讯设备与强烈电磁场干扰下的设计不可能相同,室内使用的电子设备与航空电子设备的设计也不可能相同。甚至平原上使用的设备与高原上使用的设备都不会相同。最普通的指针式万用表,还有热带型、海上使用型的区别。
具体到33pF电容,只能说,该电容可能是防止运放自激,因为我们不知道运放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到一个现成的电路设计进行分析,不可认为该电路的设计就是绝对正确完全合理的。另外,这个具体电路在设 ...

这个运放是这样的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f412 DATASHEET

网友B:
这是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当运放同相端大于反相端时,D673截止,D670导通,电路可按同相比例电路分析;当运放反相端大于同相端时,D670截止,输出为0。R678、R679起到对运放电路输出限幅的作用,应结合具体使用情况,这不是这个运放的重点。C672作用不大,一般用于相位补偿。

楼主:
谢谢大家的点评

网友C:
楼主又让大家管中窥豹了。
这是个什么电路呀?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