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用最简单的成本实现一个2.4GHZ的频率源及功率检测

楼主(2014-10-08):
如题:想做一个2.4G的信号源和功率计
2.4G的信号源我在网上搜了下,一般是VCO+PLL,如果用两个器件来做成本高,调试难度也大,也可以用ADF4360之类的VCO+PLL芯片,但是感觉也不便宜。我要实现的很简单,仅仅产生一个2.4Ghz左右的信号就可以了,对频率稳定度之类的没有要求。不知道是否有便宜可行的方案?
功率检测我了解了下好像AD8318比较合适,但是感觉价格有点高,而且我的系统不需要测量很多频率,只需要测2.4Ghz的功率就可以了,同求简单可行方案,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不可以@啊

网友A:
最便宜的信号源可以用2.4G的射频芯片做,功率计也同样,用数字场强信号换算一下即可,二者都要用标准仪器校正定标一下。这是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