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30)连续显示数字

楼主(2014-10-08):
这个原理同上一篇一样,就是用三极管选应亮的灯然后送显示的字模。
就是时间间隔短了。但扫描频率必须大于16~20HZ,人眼的能见频率。实际运的和效果不是很好。应换专用的芯片。

程序:
/*
* GccApplication13.c
*
* Created: 2014-10-7 17:43:51
*  Author: Administrator
*/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nt.h>

const uint8_t SEG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DDRC = 0xFF;
        DDRD = 0xFF;
        while(1)
    {
         for(i=0;i<8;i++)
                 {
                 PORTD=_BV(i);
                 PORTC= SEG_CODE[i];

                 _delay_ms(8);
                 }
    }
}

仿真截图:

Studio6.2截图

网友A:
那本教材是用AtmelStudio6.2的啊?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本教材是用AtmelStudio6.2的啊?可以推荐一下吗?

没有呢还,我是看以前改成AtmelStudio6.2的,至于AVR的书网上有的是。楼上可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