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09的3D预览模式怎么恢复默认设置

楼主(2014-10-08):
如题,谢谢

网友A:
重装下软件或者去别人那把装好的文件夹下的配置文件拷过来用,再或者自己创建一个新的。我用的是AD14

匿名
注意,用一般的计算机管理员权限是不能删除用户的。
在XP中,Administrator这个超级管理员帐户具有特殊性,如果系统中新建了其它的帐户,那么Administrator这个帐户是会被自动隐藏不显示在欢迎屏幕上的。注意,只是从原迎屏幕上被隐藏,实际上该帐户仍然存在。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帐户,可以在欢迎屏幕上按下Ctrl-Alt-Del组合键两次,然后在登录框中输入Administrator用户名和密码(没有密码的不用填),然后登录。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右击你新建的用户-删除,即可。
把原来那个默认用户加密:右击我的电脑-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右击默认用户,点击设置密码。
还有顺便说一下,新建的帐户初次登录电脑就是出现你所说的现象的(电脑初始状态)。只要你设置一下壁纸什么的就可以了。这就是各个帐户相对独立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下软件或者去别人那把装好的文件夹下的配置文件拷过来用,再或者自己创建一个新的。我用的是AD14 ...

谢谢,照你的方法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