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 F103 的丝印含义

楼主(2014-10-08):
有的丝印开头有 ARM1 ARM2 还有ARM L  ARM Z 这个代表的什么含义啊? 我用不同的有影响吗?

网友A:
请教香水城

网友B:
内核版本?

网友C:
内核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生产的吧;

knk
最后一行的前3个字母代表产地

网友D:
版本不一样

网友E:
新鲜,以前用的时候 还真没注意

网友D:
用是一样用的  没区别的

网友F:
虽然以前也用过,但真心的没有注意到,不知楼主用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G:
我觉得是内核不同

楼主:
明天 烧写两片实验一下!

网友H:
还真没注意过丝印上有这个,回去我找几个片子看看。

看标识,其它的都认识,多出来的这个倒像是版本号来着。

楼主:
但愿香版主 能来个神回复。

网友I:
:(还真没注意哦

网友J:
坐等神回复

楼主:
估计只有香版主知道什么原因。片子我都试过了 不同丝印的烧录程序进去一样使用 并无差异,两种可能吧
1,估计是版本号
2,生产的工厂代码

网友K(2022-06-16):
请问有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L:
观察真仔细啊

网友M:
都没见过这么标的,哪里搞的芯片

网友N:
个人觉得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