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接上LED后电压降低

楼主(2014-10-08):
没接LED时,输出电压正常,接上LED后,输出电压降低,需点亮6颗LED,但只有其中3颗能发光,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串连在一起,要亮肯定一起亮。只有三颗亮,那说明另外三颗接反了或短路了。

接反会都不亮!…短路是对的…

网友B:
1,输出空载电压多少
2,LED Vf多少
3,带电子负载时能不能启动

网友C:
这肯定是有三只短路了,或外或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连在一起,要亮肯定一起亮。只有三颗亮,那说明另外三颗接反了或短路了。 ...

谢谢,会不会是灯多了,驱动板的功率比所有灯的功率小,或是说6颗灯的电压加起来比驱动板输出电压小?另外请问图中电容C0处接Vin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是有三只短路了,或外或内。

谢谢,会不会是灯多了,驱动板的功率比所有灯的功率小,或是说6颗灯的电压加起来比驱动板输出电压小?另外请问图中电容C0处接Vin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出空载电压多少
2,LED Vf多少
3,带电子负载时能不能启动

因为输入选的12V,所以输出只有17V左右,灯大概3.5V,那至少能量4颗,但只有3颗能亮。但是增加了输入电压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另外请问图中电容C0处接Vin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连在一起,要亮肯定一起亮。只有三颗亮,那说明另外三颗接反了或短路了。 ...

因为输入选的12V,所以输出只有17V左右,灯大概3.5V,那至少能量4颗,但只有3颗能亮。但是增加了输入电压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是有三只短路了,或外或内。

因为输入选的12V,所以输出只有17V左右,灯大概3.5V,那至少能量4颗,但只有3颗能亮。但是增加了输入电压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会不会是灯多了,驱动板的功率比所有灯的功率小,或是说6颗灯的电压加起来比驱动板输出电压小?另 ...

你懂不懂什么是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输入选的12V,所以输出只有17V左右,灯大概3.5V,那至少能量4颗,但只有3颗能亮。但是增加了输入电压 ...

输出是否测的LED两端的电压?
一串灯中只有3颗能亮,请问此时LED电流多少?
Co接Vin处是L在MOS关断时其自感能量通过LED返回到Vin,这是其电流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输出是否测的LED两端的电压?
一串灯中只有3颗能亮,请问此时LED电流多少?
Co接Vin处是L在MOS关断时其 ...

不得不说论坛验证功能的麻烦,验证数字输入出错直接前面写的回复没有了,必须重来一遍,这是第二遍回复,几有放弃的念头

网友D:
傻呀!…用万用表电压档、测每只管子的压降!…
  正常能亮在1.8V左右,不亮的应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傻呀!…用万用表电压档、测每只管子的压降!…
  正常能亮在1.8V左右,不亮的应是没有电压的… ...

你错了,接反了也是可能会亮的(其他不反的亮)。
好的LED里面会有一个保护二极管,接反的话,这个保护二极管正向导通形成回路。

另外,你还有一个错的地方:白光LED的压降不是1.8V,是3.5V左右。

是单个吗?…亮的3颗的标注的电压为3.3v—3.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傻呀!…用万用表电压档、测每只管子的压降!…
  正常能亮在1.8V左右,不亮的应是没有电压的… ...

你都知道这是傻,难道认为没这样试过    早就用万用表测过了

你不傻?…即使测过了还“但只有其中3颗能发光,是什么原因?”证明你更*!…
汗~~~串联问题,用替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懂不懂什么是串联?

你觉得呢?但做出来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接反了也是可能会亮的(其他不反的亮)。
好的LED里面会有一个保护二极管,接反的话,这个保护二 ...

所接的LED中,亮的3颗的标注的电压为3.3v—3.5v,另两颗发光很微弱,标注电压为3.3V—3.6v,没亮的一颗标注电压为3.6—3.8V,但通电后分别测每颗两端电压,大概在2.6V—2.8V,亮或不亮的都是这样。另标注电流为350mA,但通电后用万用表测得电流仅0.4mA.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傻呀!…用万用表电压档、测每只管子的压降!…
  正常能亮在1.8V左右,不亮的应是没有电压的… ...

所接的LED中,亮的3颗的标注的电压为3.3v—3.5v,另两颗发光很微弱,标注电压为3.3V—3.6v,没亮的一颗标注电压为3.6—3.8V,但通电后分别测每颗两端电压,大概在2.6V—2.8V,亮或不亮的都是这样。另标注电流为350mA,但通电后用万用表测得电流仅0.4mA.

网友A:
别告诉我你的所有LED灯是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E:
超出驱动ic的最大输出电压了,减少灯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告诉我你的所有LED灯是并联在一起的?

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出驱动ic的最大输出电压了,减少灯数试试

测了输出电压,几颗LED(标注为3.3V—3.5V)加起来是小于输出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

串联回路电流一样,不会存在差异,要亮大家都亮,如果有不亮的,只能说明不亮的灯短路或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串联回路电流一样,不会存在差异,要亮大家都亮,如果有不亮的,只能说明不亮的灯短路或反了。 ...

上你实际的电路图,不要贴规格书上的图

网友F:
你图画错了,自己慢慢找吧。这个IC没问题,电路有问题.升压电路输出滤波电容都没有,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串连在一起,要亮肯定一起亮。只有三颗亮,那说明另外三颗接反了或短路了。 ...

既然是串联,只要接反一个,其他的都不会亮,除非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串联,只要接反一个,其他的都不会亮,除非短路

看1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图画错了,自己慢慢找吧。这个IC没问题,电路有问题.升压电路输出滤波电容都没有,你....... ...

这个图是TI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傻呀!…用万用表电压档、测每只管子的压降!…
  正常能亮在1.8V左右,不亮的应是没有电压的… ...

但确实只有其中三颗能亮,万用表测得每颗压降分别为2.6V左右,而且不亮的LED每颗压降也是2.6V左右。能亮的LED给出的电压时3.3V—3.5V,不能点亮的给出电压是3.4v—3.8V,所以想请问会不会是驱动板的输出功率不够,能点亮的LED的额定电压低于不能点亮的,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十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确实只有其中三颗能亮,万用表测得每颗压降分别为2.6V左右,而且不亮的LED每颗压降也是2.6V左右。能亮 ...

有这个可能,换块驱动电源板试试。

网友E:
输出电流只有0.4mA,这个有问题,怎么还没查出原因啊?
@北宸x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只有0.4mA,这个有问题,怎么还没查出原因啊?
@北宸x

一般LED至少10mA才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万用表串联测时,确实只有O.4,但其中三颗LED还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LED至少10mA才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万用表串联测时,确实只有O.4,但其中三颗LED还亮了 ...

没有任何一个LED需要10mA才亮
uA级的电流已经可以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一个LED需要10mA才亮
uA级的电流已经可以点亮LED

谢谢

网友I:
最后是怎么回事,说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