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DAC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运放构成的同相放大器?

楼主(2014-10-08):
STM32的DAC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运放构成的同相放大器?我的DAC输出是正弦波,我想用运放构成的同相放大器进行一定倍数的放大,结果没输出,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同相放大器我单独测试过,是正确的,没有问题)
请教高人

网友A:
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要不,你的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太小了?

网友B:
贴下电路看看;
是不是阻抗不匹配;
另外拿掉运放,单独测试DA输出正常码?

网友C:
呵呵,所谓阻抗匹配,用句白话来说就是让信号源工作在最舒服的位置,并且让下一级网络得到它真正想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下电路看看;
是不是阻抗不匹配;
另外拿掉运放,单独测试DA输出正常码? ...

单独测试DA是正确的
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测试DA是正确的
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如下

输出串个电容干啥?
要输出交流?
运放的输入串个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串个电容干啥?
要输出交流?
运放的输入串个电阻看看;

输出串电容隔直,是要输出交流信号,输入端串了电阻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串电容隔直,是要输出交流信号,输入端串了电阻也不行

那就不知道了;
我一直这样用的;
另外你的图也没啥问题;
你输出直流也不行(不刷新输出DA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
我一直这样用的;
另外你的图也没啥问题;

接上那个同相比例电路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输出,但是如果接反相放大电路就有输出

网友D:
是直流偏置的问题吧?如果输出为 2.0V 那么放大6倍达到 12V  已经超出运放电源电压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直流偏置的问题吧?如果输出为 2.0V 那么放大6倍达到 12V  已经超出运放电源电压区间了。 ...

但是我的输出不是有一个隔直电容可以把直流隔直掉了吗?剩下的就只有被放大的交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输出不是有一个隔直电容可以把直流隔直掉了吗?剩下的就只有被放大的交流了 ...

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你输出的信号存在直流分量——直接到运放的“+”输入的,而运放的“—”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