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3路ADC数据采集

楼主(2014-10-08):
我根据网上的例程改写的程序,但是串口助手显示的电压都是0v,求大神指导
/* Includes------------------------------------------------------------------*/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 Private define------------------------------------------------------------*/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filter(void);
/* Private variables---------------------------------------------------------*/
#define N 50 //每通道采50
#define M 3 //12个通道
vu16 AD_Value[N][M]; //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vu16 After_filter[M]; //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
int i;
u16 GetVolt(u16 advalue)
{
         return(u16)(advalue * 330 / 4096); //求的结果扩大了100倍,方便下面求出小数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u16value[M];
         Delay_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启动DMA通道
printf("\r\n****************************************************************\r\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传输完成否则第一位数据容易丢失
         filter();
         for(i=0;i<3;i++)
         {
                   value=GetVolt(After_filter);
                   printf("value[%d]:%fv\r ",i,value) ;

                   Delay(1000);
         }
  }

}
/*******************************************************************************
* Function Name  : AD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AD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Configure PA.06 (ADC Channel6), PA.07 (ADC Channel7) as analog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1 regular channel6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filter(void)
{
         intsum = 0;
         u8count;
         for(i=0;i<12;i++)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AD_Value[count];
                   }

         After_filter=sum/N;
         sum=0;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RCC 系统复位
         RCC_HSEConfig(RCC_HSE_ON);//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Set 2 Latency cycles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AHB cloc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APB2 clock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APB1 clock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6); //PLLCLK = 12MHz * 6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Enable 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 //Wait till PLL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8);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使能DMA传输
         }
}
void Usart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
         Rcc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GPIO_Configuration();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has occurred.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name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source number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file, line)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END FILE
*********************************************************************************************************/

网友A:
程序跟踪下,看看ADC的值采的是否正确;
可能你的转换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