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做一个USB数据采集卡,能把设备类型描述成MASS STORAGE吗?

楼主(2014-10-09):
如题所示,是不是描述成MASS STORAGE不合适。那对于USB数据采集卡来说,应该将设备描述成什么类型?
PS:我看了HID的传输速度是不符合我的要求的,有点低。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你是说描述成MASS STORAGE 完全可以吗?我是想数据采集卡采集的数据实时回传到上位机。有人告诉我说MASS STORAGE 是文件系统,弄这个很难。您是怎么看?

网友B:
MASS STORAGE设备可以用自定义的命令进行通讯,查查相关资料就可以了。完全可行,以前做过的。

网友:
文件系统是基于扇区,最低层就是操作的扇区,MASS STORAGE传输数据的时候,最基本的命令的是读写扇区,你可以在PC端直接读写扇区的,VC等均可以直接读写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SS STORAGE设备可以用自定义的命令进行通讯,查查相关资料就可以了。完全可行,以前做过的。 ...

大侠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吗?完全搞不清楚,谢谢啦

网友C:
主要是把USB BulkOnly传输协议弄明白,这些网上都有现成资料
如果能把U盘搞明白,也就差不多了
与文件系统没任何关系

网友D:
为什么要用MASS Storage,直接用BULK传输,自己定义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使用MASS协议的,只需要在模拟U盘的时候不要报告计算机你的容量,这样计算机驱动就可以调用,很多USB-KEY就是这样做的。一点小的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MASS Storage,直接用BULK传输,自己定义协议就可以了!

我对USB传输协议不懂,自己定义协议对我来说是不是太难了?我直接使用MASS STORAGE就不用考虑驱动的问题了,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我刚做了个,有兴趣可以去我店里看看。

网友G(2014-11-11):
USB MSC其实bulk并不复杂,因为你做CDC的时候已经了解了
倒是那个CBW又有一堆的资料要看,这个工作在Bulk的上层,找PDF仔细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