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呗)这款ADS7825的芯片有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接法

楼主(2014-10-09):
有头有一款ADS7825的芯片,说明里面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两种接地。请问在画PCB板子的时候怎么处理呢?如果把两个地接一起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我的电路是用传感器的信号通过放大和滤波之后接入这款ADS7825的芯片的。差百度说要两个接地是单点接地 然后用0欧姆电阻连接,请问还需要别的注意事项吗。之前做的板子没注意这个问题两个接地在一起了,结果一开始就有1v左右的直流升压,请问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7825(1).pdf

楼主:
有木有大神给下建议啊~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557064-1-1.html

网友B:
    单点接地,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网友B:
附一份从网上存下来的资料:零欧姆电阻的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9,单点接地,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10,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11,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12,其他用途,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一份从网上存下来的资料:零欧姆电阻的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557064-1-1.html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