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怎样能够将数据存放在指定的FLASH地址内

楼主(2014-10-09):
如题,我要做遥控器滚码烧录,需要将遥控器地址存放在指定地址

网友A:
读写内部FLASH数据,就是读写指定地址数据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否能在定义数据的时候就制定存储地址。这样就能够保证该位置没有被程序覆盖

网友B:
1、在COMSIC下,开一个数组,将你的数据作为数组申明,同时定义不可优化 和Const属性,类型前加上强制地址指针 @Flash 地址,这种方法最简单。
2、在COSMIC下,用#pragma,来限定申明的数组。在然后去ikf文件中,修改Code segment ,增加该申明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COMSIC下,开一个数组,将你的数据作为数组申明,同时定义不可优化 和Const属性,类型前加上强制地址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COMSIC下,开一个数组,将你的数据作为数组申明,同时定义不可优化 和Const属性,类型前加上强制地址 ...

COMSIC是否就是ST Visual Develop编译器,小弟不才没理解“类型前加上强制地址指针 @Flash 地址”这句话的意思,能否举例说明下

网友B:
ST Visual Develop只是ST 8bit单片机的通用集成开发环境,仅自带汇编编译器。COSMIC是其支持外部扩展的C编译器的一种。

上面我说的是绝对地址的一种申明方式,其实你已经在使用这种方式,不过是没注意而已。在COSMIC的C Language Manual文档里有这样的说明的。
Absolute Addressing
The COSMIC compiler allows an object to be declared along with its
address when it is known at compile time (I/O registers). The address is
specified just after the declaration and is replacing the initialization
part. It is prefixed by the @ character:
volatile char PORTB @0x10;
Such a declaration is in fact equivalent to an extern declaration so it is
not possible to initialize such a variable. This can also be applied to a
function declaration if such a function already exists at a known address
in the application. This cannot be used to locate a function defined in
the application at a predefined address.
A bit variable can also be declared at an absolute location by defining
its byte address followed by a colon character and the bit position:
_Bool PB3 @0x10:3
or, if the variable PORTB has been previously declared as before:
_Bool PB3 @PORTB:3

最典型的就是硬件寄存器的申明了。不过它们的地址都是RAM中,如果你要申明的地址是在Flash的话,要使用 code/const 类型。

楼主:
我试过volatile const char Number @0x8100;只是将Number地址设为0x8100,
0x8100这个地址还是被程序所用,不能用于滚码烧录

楼主:
我现在做法是定义FLASH数组 volatile const char Number[2] = {0, 1};
然后将数组地址读出 Number_address = (unsigned int)&Number;
滚码烧录时修改读出的地址,我怕以后修改程序后数组地址会变,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想将数组地址固定

网友C:
提供一种方式:通过修改链接文件,将你要放数据的那块剃除出来,再用楼上说的方式。另一个是下载的时候要选择,只擦除所用的块

网友D:
找我们,必须用烧录器,我们提供这种功能的烧录器,q q 2247627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