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Cube库CDC类试用手记(含USB全速/高速和VC测试程序)

楼主(2014-10-09):
  首先说整体主观感受:比较起以前的USB设备库,HAL库的USB库有诸多改进,看来ST发心还是蛮大的。总体上是个好的库,说明文档需要再完善。
  USB库提供了一些接口函数,你可以根据需要填充这些函数,来完成你需要的功能。对使用者来说,这个库是以“完形填空”的方式设计的架构。也就是说,必须把你的需要嵌合到给定的架构中,不要越雷池半步。
  这个库的说明文档已经默认读者熟知USB规范了,所以在阅读和使用HAL库之前,最好读一下USB规范。

  下面跟帖是我试用CDC设备类的笔记,与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有人只需要用USB收发数据,可以直接使用本示例的收发模块,无须研读USB规范。
  程序改自STM324xG_EVAL的CDC Device示例,可以在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全速)和自制高速开发板上(也可以用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加一个PHY模块就行)运行。
  实测传输效果,全速下OUT速度约为950KB/sIN速度约为820KB/s。高速下OUT速度约29MB/sIN速度约16MB/s,条件好时可以达到40MB/s

  (因为以前的版本在压缩包里没有带库,有些朋友用起来比较困难,因此将最新版的STM32CubeF4 v1.8.0库打包进附件中了。)
  源代码: USB Device

竟然没有收藏帖子的功能 还是

楼主:
USB CDC库的改造和使用

为了方便使用,对HAL库的USB设备库例子进行了改造,只保留最核心的USB接收和发送功能。如果只是使用USB收发数据,可以直接使用本例程,而不用去详细学习USB规范。下面是改造过程及使用方法的说明。

一、初始化
HAL_PCD_MspInit(PCD_HandleTypeDef *hpcd)函数是初始化GPIO接口硬件和时钟的,包括高速模式下的ULPI硬件时钟。该函数在usbd_conf.c文件中。

二、数据发送
USB库架构中的数据发送过程  首先,用户数据产生之后,必须要先保存到一个数据缓冲区;然后将缓冲区地址告知USB库,并让USB库发送数据(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所谓的数据发送过程,实际上是上述过程的后半部分。由于启动新的发送数据过程的时候,USB控制器可能还没忙完上次分配的任务,这将导致发送过程失败,需要多次重试,直到成功为止。所以数据产生的过程与数据发送的过程必须相对独立。

数据发送过程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1、用户程序将数据缓冲区及数据长度告知USB库,启动数据发送过程;2USB库在合适的时机自动将缓冲区的数据经由USB线发送到主机。第2步用户可以暂时不用管,USB库已经完成了。在用户程序中只用管第1步,这个步骤是通过下面两个函数实现的。

USBD_CDC_SetTxBuffer()和USBD_CDC_TransmitPacket()是启动数据发送过程的一组函数,要成对使用。USBD_CDC_SetTxBuffer(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pbuff, uint16_t length)函数的作用是将缓存的指针和大小放到USBD_CDC_HandleTypeDef结构变量中暂存。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HandleTypeDef *pdev)函数的作用是在USB闲下来以后,将暂存的缓存的指针和数据大小告知USB发送器,USB就会自动发送这些数据。

启动数据发送的时机  数据发送的过程暗示了USB控制器什么时候发送数据是用户无法控制的(实际上这是由主机决定的),这与常见的USART通讯有很大的不同。用户程序可以在任意时候调用这两个函数将待发送数据提交给USB库。CDC的例子程序是通过一个Timer定时调用这两个函数发送数据的。也有人通过SOF同步帧中断回调函数调用这两个函数发送数据的。只要不把CPU堵死,频繁点好,这样数据发送的“实时性”略高。

按:从USB库的例子看,这两个函数从来就是成对使用的,完全没有必要分成两个函数。而且UM1734 USB设备库使用说明书中的使用方法中也仅提到了用USBD_CDC_SetTxBuffer()函数发送数据。可能函数库在设计的初始阶段就没有USBD_CDC_TransmitPacket()函数。很多这样的细节缺陷,让人感觉在设计这个库的架构时,随意性比较大,不够严谨。也许法国人天生浪漫,系统分析师工作时也在任意挥洒奔放的思绪。

注意:USBD_CDC_SetTxBuffer()总是成功的,而USBD_CDC_TransmitPacket()会失败的。只有在USBD_CDC_TransmitPacket()函数成功返回之后,数据才会经USB发送出去

STM32F4Cube库的CDC类例子里有一个小坑:没有对发送结果做任何处理。在CDC类的例子里使用的是环形缓存,USB忙的时候发送失败了也没有问题,因为CDC例子中的缓存指针没有修改,下次USBD_CDC_SetTxBuffer()还会把没有传送的数据再传送一次。但是,如果实用的是乒乓缓存,或者是多个缓存,就不能认为调用过USBD_CDC_SetTxBuffer()发送数据就当完事了,一定要在USBD_CDC_TransmitPacket()函数成功返回之后才可以切换缓冲数据块,否则那个缓冲区的指针就会在下次调用USBD_CDC_SetTxBuffer()被覆盖掉,数据也就神秘失踪了。CDC类的例子里使用最简单的环形缓存存储数据,其缺点是当数据填充到缓存的速度大于发送速度时,旧的数据会被覆盖,而发送过程对此一无所知,数据会神秘失踪。

三、数据接收
要实现数据接收,首先在初始化的时候要通过USBD_CDC_SetRxBuffer(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pbuff)函数给USB库指定一个接收缓冲区,让USB控制器收到数据以后可以往里填。

接收数据是通过响应CDC_Itf_Receive(uint8_t* Buf, uint32_t *Len)回调函数实现的,每次USB控制器收到数据后都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从USB收到的数据就存放在参数表指向的数据缓冲区,参数还指明了收到的数据长度。CDC_Itf_Receive()函数在接收标记完这些数据之前别急着返回,不然你可能就摸不到剩下的数据了。USBD_CDC_ReceivePacket()函数的作用是复位OUT端点接收缓冲区,CDC_Itf_Receive()函数在接收完数据之后要调用该函数复位缓冲区。

有一点需要注意,CDC_Itf_Receive()函数是USB中断回调函数,因此应该尽快返回,只能在函数内对数据做简单的标记或处理。如果要对数据进行繁重的处理,应该在main()函数或工作进程内处理。

请忽略UM1734 USB设备库使用说明书May 2014Rev 149页关于接收数据的说明文档,呵呵,浪漫的法国人。

四、使用方法示例

1、项目文件的存放位置
<CDC_Standalone>目录下为STM32F407程序源代码。Keil项目文件为CDC_Standalone\ MDK-ARM\Project.uvproj。如果是阅读和修改程序,建议使用Visual Studio 2010打开CDC_Standalone\Visual Studio Project\Project.sln文件。装备了Visual Assist的VS开发环境,其对编程的辅助作用是Keil望尘莫及的,特此鸣谢Ka_Chen,他做的Keil项目转VS项目工具软件用起来非常地方便
<SerialApp>目录下为上位机通信测试程序,用VS2010编写。
<MSTM32Cube_FW_F4_V1.8.0>目录下是删节版STM32F4Cube HAL库,删除了很多与本示例无关的文件。

2USB-->PC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相对比较简单,用UsbSendData()函数发送数据。该函数在main.c文件中。只有在UsbSendData()函数返回值为USBD_OK时,发送才算完成。

3PC-->USB接收数据
这个过程略微复杂,需要从回调函数CDC_Itf_Receive()获取PC发送来的数据,并在合适的地方处理数据。我的例子中是在main()函数中处理。CDC_Itf_Receive()函数在usbd_cdc_interface.c文件中。

4、实测效果
USB_Device\SerialApp目录下有通过虚拟串口传输数据的VC++例子。使用USB_Device\SerialApp\Release\SerialApp.exe程序可以测试串口读写的速度。
全速模式,使用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OUT速度约为950KB/sIN速度约为820KB/s
高速模式,使用自制的开发板,以STM32F407IGT6为核心,以USB3300PHY,使用24M主晶振,并通过MCO1USB3300提供时钟信号。OUT速度约29MB/sIN速度约16MB/s
USB2.0提速贴:http://itbbs.pconline.com.cn/soft/16281908.html。试验过,没有效果。)

五、修改内容清单
本程序改自STM324xG_EVALCDC Device示例。以下罗列了修改的内容:

1usbd_cdc_interface.c
        删除USART相关配置
CDC_Itf_Init(void)仅保留USBD_CDC_SetRxBuffer()配置USB接收缓冲区。
CDC_Itf_DeInit(void)内容全部删除。
CDC_Itf_Control(void)是CDC类的控制处理,保留原状。
CDC_Itf_Receive()是接收数据的回调函数,一定要根据需要修改。

2、usbd_conf.c
HAL_PCD_MspInit(PCD_HandleTypeDef *hpcd)是初始化USB相关硬件接口的,包括GPIO接口硬件和时钟(含UPLI硬件时钟)。
USBD_LL_Init(USBD_HandleTypeDef *pdev)设置内核初始化参数,在此处设置DMA选项。

3、usbd_desc.c
不用修改。

4、stm32f4xx_it.c
删除不再使用的中断函数。包括:
USARTx_DMA_TX_IRQHandler(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5、system_stm32f4xx.c
要在这里面设置晶振频率HSE_VALUE。除了这里,还有两个位置要设置晶振频率相关内容:
① main.c中的SystemClock_Config(void)函数中要设置与晶振匹配的RCC_OscInit.PLL.PLLM
② 项目设置-->Target栏中修改晶振频率Xtal

6、stm32f4xx_hal_msp.c
其它硬件初始化用的。现在不需要使用USB以外的硬件,就用不着它了,从项目中删除

7startup_stm32f407xx.s
HAL库默认的Heap_Size0x200,要扩大为0x1500。实际上STM32F4Cube HAL库的USB设备库例子已经对此做了修改,但是,如果要自己用Stm32CubeMx生成CDC类程序的时侯,一定要记得手动修改Heap_Size
HAL库默认的Stack_Size也从0x400扩大为0x500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楼主:
高速USB电路图

发送大数据包,比如10MB,会存在丢包问题吗?我现在用的GD32做USB CDC,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好像规避不了?

楼主:
补丁。这么快就要打补丁了:L
main.c文件的UsbSendData()函数的返回值注释有些错误,忘记改了。请下载压缩包的同仁用下面的main.c文件替换原文件。

网友A:
呵呵。试试stm32cube mx自动生成的cdc。我试过fs的。

网友B:
这个太牛了吧

网友C:
这个速度比较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试试stm32cube mx自动生成的cdc。我试过fs的。

试过,失败了:L,原因没细究

自动生成的cdc不太好用,一开始我也是自动生成,发现没法运行。
我一开始就是想省事儿,不去看USB规范,直接使用自动生成的程序。但发现Cube自动生成的程序也不够给力,后来还是不得不把USB规范梳理了一遍。
我发这个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那些需要使用USB传输数据,又没时间钻研USB规范的朋友一个方便。让他们拿上程序就可以直接用,就像使用串口一样方便。
本来就是传输个数据嘛,整这么多麻烦事儿没必要。
自动生成的cdc是单缓存OUT传输。为了提高速度,本贴的程序还用了双缓存接收数据。也是为了方便需要的朋友。

HAL库比以前的固件库好多了,其中的USB设备库有质的飞跃。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文档写得不好,初上手时,完全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如果没有把HAL USB设备库仔细地梳理过一遍,根本就不知道自动生成的程序里,收发数据的函数在usbd_cdc_if.c文件中,也无从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修改,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就俩函数,在readme.txt或者main.c里带一句就行。可是,ST就是不说。

网友D:
这个不需要在计算机端安装驱动程序吗?单纯使用串口的速度能有这么高吗?很想请教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需要在计算机端安装驱动程序吗?单纯使用串口的速度能有这么高吗?很想请教下这个问题! ...

要装驱动的。要在PC端安装ST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下载链接: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down&id=5041
这不是串口,而是USB虚拟串口。串口的速度就比较低了。

你好,博主,请问要从哪里下载什么驱动,之前你发的网址打不开了,谢谢

网友E:
支持下,有空研读下,谢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装驱动的。要在PC端安装ST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下载链接: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 ...

学习了,非常感谢!我一直认为需要在计算机端开发驱动程序适合ST的CDC通讯,如果可以使用ST的虚拟串口技术真是很方便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失败了,原因没细究

呵呵。通用的东西,总会有坑。
你的东西给更多人用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还是让他们自己看usb协议好。永远逃不了。

网友:
这般功夫如何练就啊

网友F:
先顶一下,表示支持!

BusHound 显示的速度,应当是包含了大量“废话”,水分大,这是USB协议决定的。建议大家不要看这个数据。
要用其他方法测试一下,看真正有效数据的速度。八、九百KB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通用的东西,总会有坑。
你的东西给更多人用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你是对的,常走夜路,总是要湿鞋的。常用USB,总是得看协议的。
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计算机是这样的:我说要有光,于是身边就亮起了一盏灯。
但现在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如天壤之别。
退而求其次,我希望STM32用起来能像Arduino一样轻松,但现实与想象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在搜集些使用示例来学习和参考,希望减少一点困难,少走一点弯路。当然,如果能少写几百行代码就更好了。特别是在只用一些简单功能的时候。
有时候只想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却不得不钻进每一个细节。这时候写程序绝对没有行云流水一般的美感,有的只是无尽的胸闷。
就好像我想要一个好看些的厨房,结果就不得不学遍力学、建筑学、美学、……。
真的有必要吗?
我上传的这个程序也不是一个好厨房,但勉勉强强能炒菜做饭。如果刚好有个朋友只想充饥,嗯,那就够了。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花了几十个小时学习造这个“厨房”,如果能有10个朋友用了这个程序而各省下10个小时,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了更重要的刀刃上,那很好,我就为我们国家的技术进步积累了100个小时:D
其实ST也在做“厨房”,各种固件库里的示例都是。只是ST还有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回到STM32固件库,感觉ST公司一直不重视说明文档。标准固件库可以认为是没有文档——那个chm文档不是文档,是罗列。没有组织、没有架构、没有灵魂。所以很多人在学习STM32的时候,首选国内的各种开发板和各种教程,而不是chm文档,甚至都不怎么看这个文档。
ST在出HAL库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进步:新固件库开始有使用说明文档了。但是内容没做到深入浅出,兼之推出仓促,错误不少。
我觉得ST的说明文档最好能明确两个层次的具体用法:单一外设的简单使用方法、多外设复杂整合的思路。现在的文档基本上着力于后者,但现实中用的更多的,恐怕还是前者。

最后,还是希望ST以后能提供更多的简便易用的精美“厨房”,而不是由各路网友们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顶一下,表示支持!

BusHound 显示的速度,应当是包含了大量“废话”,水分大,这是USB协议决定的。建 ...

哦,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我测的结果总是比Bus Hound慢一点点,呵呵
我说的速度都是自己用VC程序测的,确实是在八百多到九百多KB。OUT总是比IN快一点儿,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计算机的问题。

网友G:
牛贴必须顶起!

网友H:
最近在弄这个头疼死了
多谢楼主的明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对的,常走夜路,总是要湿鞋的。常用USB,总是得看协议的。
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计算机是这样的:我说要 ...

是的。我也在期待。
但是看起来时间不短

网友I:
顶下,下次再看。

网友J:
猛顶一通,虽然暂时用不到,但不代表今后用不到,特别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K:
最近正想做这个,以前的F1XX的usb库写的很杂乱啊,看的心烦,现在用的片子是STM32L052的USB,能适用楼主这个框架么?

网友:
好厉害 怎样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正想做这个,以前的F1XX的usb库写的很杂乱啊,看的心烦,现在用的片子是STM32L052的USB,能适用楼主这 ...

我没有用过STM32L052芯片,不知道相似程度有多少。建议你熟读USB规范之后再回头看库。从头开始,路有点长……

网友L:
膜拜一下

网友M:
向高手求教,我是初学者,希望了解该程序运行软件是什么啊,这个和软件工程开发似的,只要花类似N-S图就能自动生成程序代码吗?

网友N:
底层硬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都在向偏软的方向靠拢了,顶一个!

网友O:
usb device 里面一些库文件夹不在,运行不起来,能不能把整个文件发过来看看?

网友P:
mark   学习,马上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usb device 里面一些库文件夹不在,运行不起来,能不能把整个文件发过来看看? ...

请你先下载STM32Cube_FW_F4_V1.3.0库,然后解压缩到硬盘上。
然后下载顶楼的压缩包并解压。将解压出来的USB_Device目录整个移到STM32Cube_FW_F4_V1.3.0\Projects\ STM32F4-Discovery\Applications目录下。此目录下原本只有Audio和FatFs两个目录,你可以检查一下对不对。
然后用Keil打开STM32Cube_FW_F4_V1.3.0\Projects\STM32F4-Discovery\Applications\USB_Device\CDC_Standalone\MDK-ARM目录下的项目文件Project.uvproj。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向高手求教,我是初学者,希望了解该程序运行软件是什么啊,这个和软件工程开发似的,只要花类似N-S图就能 ...

这是在Keil IDE下开发的STM32F4单片机程序,外带一个VC++写的PC端测试程序。可以实现PC与MCU的USB通讯。现在单片机开发还没你说的那么方便,希望以后能行:)

网友Q:
引用 楼主:
请你先下载STM32Cube_FW_F4_V1.3.0库,然后解压缩到硬盘上。
然后下载顶楼的压缩包并解压。将解压出来的U ...

我使用F4的USB VCP也有几个月时间了,是通过STMCUBEMX直接生成的,生成那个的确问题很多,需要自己琢磨并修改。最近换了一块F429,于是想在F429上面也使用FS模式的USB VCP,于是通过软件生成,当然也遇到了几个问题,经过我的修改。现在电脑已经能识别的串口,并且串口软件能打开这个串口。现在问题在于:当F429向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串口软件接收到的数据一直是00000,我想请教一下楼主,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R(2014-11-10):
这么强悍,如何做到

网友S:
这个太牛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请你先下载STM32Cube_FW_F4_V1.3.0库,然后解压缩到硬盘上。
然后下载顶楼的压缩包并解压。将解压出来的U ...

我照做了,但是还是找不到包含文件啊。。。
Rebuild target 'STM32F4-Discovery_USBD-HS'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407xx.s...
compiling main.c...
..\Inc\main.h(3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4xx_h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stm32f4xx_hal.h"
..\Src\main.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tm32f4xx_hal_msp.c...
..\Src\stm32f4xx_hal_msp.c(3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4xx_h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stm32f4xx_hal.h"
..\Src\stm32f4xx_hal_msp.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tm32f4xx_it.c...
..\Inc\main.h(3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4xx_h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stm32f4xx_hal.h"
..\Src\stm32f4xx_it.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usbd_cdc_interface.c...
..\Inc\main.h(3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4xx_h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stm32f4xx_hal.h"
..\Src\usbd_cdc_interface.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usbd_conf.c...
..\Src\usbd_conf.c(2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4xx_h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stm32f4xx_hal.h"
..\Src\usbd_conf.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usbd_desc.c...
..\Src\usbd_desc.c(2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usbd_cor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usbd_core.h"
..\Src\usbd_desc.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cs43l22.c...
cs43l22.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Drivers\BSP\Components\cs43l22\cs43l22.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rivers\BSP\Components\cs43l22\cs43l22.c: 0 warnings, 1 error
".\STM32F4-Discovery_USBD-HS\STM32F4-Discovery_USBD-HS.axf" - 7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T:
引用 网友T:
我照做了,但是还是找不到包含文件啊。。。
Rebuild target 'STM32F4-Discovery_USBD-HS'
assembling sta ...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是整个USB_Device目录。现在可以了。多谢分享这么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是整个USB_Device目录。现在可以了。多谢分享这么好的结果! ...

呵呵,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使用F4的USB VCP也有几个月时间了,是通过STMCUBEMX直接生成的,生成那个的确问题很多,需要自己琢磨并 ...

我还没有用过429,但429跟407的USB模块应该是一样的。VCP使用了USB的端点1以BULK方式收发数据,因此关注端点1就可以了。USB端点1的收发,PC就认为是虚拟串口数据的收发。由于USB的BULK传输是可靠传输,传输过程数据不会发生错误,所以你可以先检验一下MCU发送端是否正常,再检验一下PC接收端是否正常。MCU发送端的检验,你可以看看USBD_CDC_SetTxBuffer()填充的数据是否正确,再确认紧接着的USBD_CDC_TransmitPacket()返回值是否USB_OK。如果这两个都没问题,PC软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用过429,但429跟407的USB模块应该是一样的。VCP使用了USB的端点1以BULK方式收发数据,因此关注端 ...

你说的很对,我在MCU上调用的发送缓存弄错了,一直没仔细去看。谢谢你。

网友U:
好资源   正好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很牛的楼主

呵呵,不算牛。只是略大方,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

网友W:
马克一个

网友X:
资源多的话这个还是很给力的!学习参考下。

网友Y:
按USB协议,FS理论上不可能有那么高的速度啊,1ms发送一帧,1帧可以发几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Y:
按USB协议,FS理论上不可能有那么高的速度啊,1ms发送一帧,1帧可以发几个包? ...

BULK传输模式下,一帧可以发送很多包。只要总线空闲就可以发,没有上限规定。

网友Z(2014-12-14):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stm32f4xx_ll_usb.h(421): error:  #20: identifier "USB_OTG_GlobalTypeDef" is undefined

楼主:
引用 网友Z: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stm32f4xx_ll_usb.h(421): error:  #20: identifier "US ...

请你仔细检查一下解压缩文件的路径,一定要和2楼红字高亮提醒的路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顶楼主的精神

谢谢支持

网友AB:
好资源,谢谢楼主的精美“厨房”,直接拿来用:handshake

网友AC:
顶一个。。。刚做U盘读写程序,也是用MX生成的模板,仿造例程编写程序,U盘可以识别并枚举成功,但是挂载文件系统,f_open()就失败了。。。不知道还要改哪些头文件?真是脑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顶一个。。。刚做U盘读写程序,也是用MX生成的模板,仿造例程编写程序,U盘可以识别并枚举成功,但是挂载文 ...

嗯,一样的感觉。Cube的说明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MX生成的模板出错的时候,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修改。所以当初我才用一定能正常运行的例子下手修改。

网友AC: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是要修改ffconf.h中_MAX_LFN 我是修改为100 默认的是255 长文件名支持的问题。。。空间分配不足。。。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stm32f429的官方例程读写U盘:每次U盘拔出来之后,重新插进去,便无法识别。。。每次都要板子复位才能识别。。。要如何才能支持热插拔呢?。。。。

网友AD(2015-01-18):
对高速USB布线没有经验,楼主能否共享下PCB文件,让我等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是要修改ffconf.h中_MAX_LFN 我是修改为100 默认的是255 长文件名支持的问 ...

我只做了CDC类通讯,没做过文件系统,所以帮不了你。
但是,支持你这种共享技术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对高速USB布线没有经验,楼主能否共享下PCB文件,让我等参考下吗?

我没对高速USB布线做特别处理,只是走了差分线对。现在看来工作还算正常。
由于整个项目还没有完成,所以现在只能公开部分PCB。等项目全部完成后,我会考虑跟单位申请完全公开。

PCB布线

PCB布线

网友AD:
谢谢回复,我目前没什么特别的项目。STM32F4不能多搞串口,只有STM32F1能实现USB转3CDC,也是期待ST以后产品的USB 通信,能够内置USB2.0高速PHY。

网友AD:
基于STM32F1的USB转多路串口(USB-Multiple-CDC)源代码工程包,STM32_USB-FS-Device_Lib_V7.0.2.2014.12.20_3CDC.zip

http://www.daxia.com/wj/DX_Development_Board/STM32_USB-FS-Device_Lib_V7.0.2.2014.12.20_3CDC.zip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对高速USB布线没有经验,楼主能否共享下PCB文件,让我等参考下吗?

PCB板不是我做的。。不过,我用的是FS的,没有用高速。。。不过,我用的FS应该对布线没有严格要求吧。。。反正,DP,DM信号线还用排线引到其它地方了。。。大概有30CM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谢谢回复,我目前没什么特别的项目。STM32F4不能多搞串口,只有STM32F1能实现USB转3CDC,也是期待ST以后产 ...

我用的是F429,串口也挺多的。。。你说的,不能多搞串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基于STM32F1的USB转多路串口(USB-Multiple-CDC)源代码 ...

牛!
多谢分享
建议另开一个主题,放在这个贴子里,可能就被埋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谢谢回复,我目前没什么特别的项目。STM32F4不能多搞串口,只有STM32F1能实现USB转3CDC,也是期待ST以后产 ...

我也在等内置高速PHY的STM32。去年9月就说STM32F469会带高速PHY,已经拖这么久了,不知它还有没有机会来人间走一趟。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我用的是F429,串口也挺多的。。。你说的,不能多搞串口是什么意思?

One CDC function requires 2 IN / 1 OUT endpoints (interrupt IN/ bulk IN/ bulk OUT), other than the default EP.
Available endpoints of each STM32F family are,

STM32F102/103
- FS Device core: 7 IN / 7 OUT

STM32F105/107
- OTG_FS: 3 IN / 3 OUT

STM32F2xx/4xx
- OTG_FS: 3 IN / 3 OUT
- OTG_HS: 5 IN / 5 OUT

STM32F102/103 - 3x CDC composite
STM32F105/107 - just one CDC
STM32F2xx/4xx - 2x CDC composite on OTG_HS

网友AD:
估计是USB PHY 没搞成功,STM32F1就是属于屌丝逆袭成功,其它的F3和F4都不太好搞。

网友AE:
大哥,东西倒是好东西,但工程文件不全啊,求个文件全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大哥,东西倒是好东西,但工程文件不全啊,求个文件全的工程

工程是全的,除了库文件。请你严格按照2楼的说明,将解压后的文件目录复制到对应的路径。

网友AF:
发送速度 543KB/S,接收速度1159KB/S,这样正常吗?

网友AG:
SB全速/高速和VC测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发送速度 543KB/S,接收速度1159KB/S,这样正常吗?

发送和接收的速度跟主机的软硬件环境都有关系。发送的速度都在正常范围,接收速度峰值可以达到你的测试速度,但是要保持这个速度不容易。

网友AG(2015-03-27):
STM32F4Cube库CDC类

网友AH:
程序下载后无法打开,显示数据损坏

网友AI:
谢谢楼主分享。全面细致,深入剖析,透彻。

网友AJ: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STM32F407设置双缓冲时要修改了那些部分呢?这个例子中OUT传输时的双缓冲设置改了哪些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STM32F407设置双缓冲时要修改了那些部分呢?这个例子中OUT传输时的双缓冲设置改了哪些 ...

这个例子还没有做USB双缓冲的处理。等以后做出来了再更新。

网友AK:
求救大神 用STM32F4 HSUSB的时候 遇到问题了 用的是
https://bbs.21ic.com/icview-811704-1-1.html 这篇帖子的程序和配套上位机程序,发现发送一段数据,比如10000个,如果都是0,或者都是一样的数据,没有问题,如果是无规律的数据,就会卡死 不知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本人QQ 387756953 希望交流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求救大神 用STM32F4 HSUSB的时候 遇到问题了 用的是
https://bbs.21ic.com/icview-811704-1-1.html 这篇帖子 ...

这个例子程序有点缺陷,当时发布的时候没注意——这个例子的OUT传输没有做流量控制,PC会以最快的速度向STM32发送数据,如果STM32没来得及处理这些数据,那数据就丢了。
我用过逐渐增大的数据测试IN传输,传了几十兆,没发现问题。OUT传输测试的比较简单,只校验过几十K的数据块(因此没发现漏掉了OUT流量控制)。
你是在IN传输卡死,还是在OUT传输卡死?

网友AK: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程序有点缺陷,当时发布的时候没注意——这个例子的OUT传输没有做流量控制,PC会以最快的速度向S ...

大神居然回复了 太感动了 上次写的比较粗略哈

我是IN卡死的
是这样的,在每次发的buffer大小都是一样的的情况下,比如说都是 Data[2400]。如果我发送之前不动这个buffer(那么里面就都是0),或者赋值成一样的数据(比如全是0x22),发送和接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是无规律的数(比如说采集来的数据)。那么,一旦这些数多于400个,IN就经常会卡死。如果多于2000个基本就发不出去了。Bushound提示babble detected 。 再发就会卡死。而且在卡死之后,STM32还可以接受OUT数据。。。。就是再也发不出去IN了,一发IN指令上位机程序就会死机,复位后才能解决这问题,或者关了EP再开然后重新插拔才行

比如就用的您原版的程序,把下面这段代码(目的在往buffer里填一些没啥规律的数)放在初始化结束后,或者while主循环之前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它地方不变,这样一来,测试发送还是正常,但一点接收数据,就会卡死了..st官方驱动测试的,只不过我用的Discovery,F407的,改了几个管脚(PH4,PI11改成了PC3,PC2)。也是用的USB3300PHY。赋值越多,出问题几率越大。。用FS的时候不会卡死,但无规律数据多了同样会被拖慢。好像传输效率和buffer里装什么东西还有关系。。
for(int i=0;i<256;i++)
{
       SendData [i ]= i;
       SendData[i+255] = i;
       SendData[i+511] = i;
       SendData[i+767] = i;       SendData[i+1023] = i;
      SendData[i+1279] = i;
       SendData[i+1535] = i;
       SendData[i+1791] = i;
}

而且卡死之后只能重启下位机才能解决。不知道是不是就我这里这样。。您看看您那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

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学习了您的程序,那时候测试IN的时候,发之前没有往buffer里装东西,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要做高速数据采集,我就在你的程序基础上做了一定修改,自己写了驱动和上位机程序。主要是去掉了while的部分,改了下结构,USB底层的东西没动。

测试了下成功了,当时是buffer里所有的数都没动(就是都是0)或者是相同的数(比如说0x22),也有的时候是前10个buffer里放几个数,看PC有没有接收到,一次发20480个字节,这样折腾都没任何问题。

这两天加了采集的数据之后,发现一次发送300字节以下的数据一般不会有问题,但覆盖的数据量一旦大于400,就会卡死。但不管死不死机,我每次发送的数据量都是一样的!不死机的时候,Bushound也能测出速度。我以为只是我程序有问题,于是又拿了您的原版一套程序和st官方驱动试了下,发现也是一样的情况,往里面赋没有什么规律的值,一旦数量多了,就会死机。不赋值就没事。。

后来我怀疑供电不足,换了个2A的电源,还是一样的结果。。
又做了一些试验,发现在一些接近临界的情况,比如如果给480个值,采了几次没问题,试了下100毫秒一次采很久没问题,20毫秒一采一般能**个1分钟;720个值的时候,100毫秒采几次就卡死了,1秒一次基本没问题。但是一旦放的不同的数多于1000,基本多慢也无法成功了。这些试验还是一样,每次发送都是发送那2400个buffer的内容。。只不过是里面填的数不一样。。困惑的就是从没听说过传输成功率还和内容有关的。。。这样的话算起来目前也就24K的速度顶天了。。刚刚又试了下,用FS没有这问题。。

希望大神能提提想法哈,最好能试一下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 qq 387756953 希望能得到指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大神居然回复了 太感动了 上次写的比较粗略哈

我是IN卡死的

虚拟串口使用的是Bulk传输,是保证无错传输的,所以跟传输的内容无关。
我按你说的加了一段代码在主循环中,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结果见下图。
建议你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换板、换线、换PC。你描述的现象有点像是硬件连接不可靠。一种可能是主机多次询问设备而得不到应答的时候,把相应的设备挂起了。

网友AL:
太牛叉了,学习了!!!

网友AK:
引用 楼主:
虚拟串口使用的是Bulk传输,是保证无错传输的,所以跟传输的内容无关。
我按你说的加了一段代码在主循环 ...

感谢大神帮忙测试,这下就排除软件问题了! 谢谢,真的谢谢大神的测试的板子是把CPU和USB3300做成一块PCB了么? 我现在还在用杜邦线。估计是这里的问题吧。。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虚拟串口使用的是Bulk传输,是保证无错传输的,所以跟传输的内容无关。
我按你说的加了一段代码在主循环 ...

楼主,测试的速度好高,我的测了只有10几M速度····为什么呢

网友AM:
我也在使用,发现一个问题,多次插拔usb接口后,发送失败,一直是忙,抓包后发现是 xact error  这个错误,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感谢大神帮忙测试,这下就排除软件问题了! 谢谢,真的谢谢大神的测试的板子是把CPU和USB3300做成一块PCB ...

嗯,可能跟这个问题有关。如果不差钱,整个USB协议分析仪回来抓些包,会对加速开发有帮助。如果是数据传输过程发生错误,就能看到CRC校验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测试的速度好高,我的测了只有10几M速度····为什么呢

速度跟测试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我的PC里插了一块PCIe-USB3.0转接卡,卡上外接的USB3.0 Hub上只挂了这一个STM32虚拟串口设备,所以这个设备就能够占用所有的带宽。如果是USB2.0的Hub,并且挂了多个设备,那么系统就可能会为那些设备预留带宽,结果导致谁都快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也在使用,发现一个问题,多次插拔usb接口后,发送失败,一直是忙,抓包后发现是 xact error  这个错误, ...

没有遇到过,不是很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库的说明文档已经默认读者熟知USB规范了,所以在阅读和使用HAL库之前,最好先读一下USB规范
谢谢楼主

网友AN(2015-04-30):
好,正在搞USB这一块,学习一下。。。

网友AO:
目前正学习USB通信,求高手指导,QQ:1204862757

网友AP:
楼主,您好!我现在刚开始学习STM32F4,需要做一个数据采集模块,并且需要用USB和上位机通信,能不能用你这个程序呢?还有几点不明白:比如在这个usbd_desc.c函数里,你说不用修改,但是这里面的VID和PID每个芯片不都不一样吗?我现在用Driver Studio自己写了个驱动程序,而你提供的是ST的虚拟串口驱动,这个ST的串口驱动程序有什么作用呢?还有最后一点,你这个给的程序应该就是固件程序吧,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我现在刚开始学习USB,很多问题都不懂,如果有幼稚的问题,请谅解

网友AQ:
我的stm32l152rc cdc,驱动装上了,端口号都出现了也,bushound可以正常收发数据,怎么串口助手打不开端口,而且串口助手也会死掉,求大神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您好!我现在刚开始学习STM32F4,需要做一个数据采集模块,并且需要用USB和上位机通信,能不能用你这 ...

VID和PID是识别设备的,不用改。只要使用STM32的虚拟串口驱动,VID和PID都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示例当作STM32的固件程序,编译完以后要刷到STM32里的。
你不需要再写自己的Windows USB驱动程序了,ST的虚拟串口驱动就可以完成应用程序与USB硬件的数据中继传输。
在Windows应用程序里,只需要简单地打开虚拟串口,就可以像读写普通串口一样与STM32进行数据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我的stm32l152rc cdc,驱动装上了,端口号都出现了也,bushound可以正常收发数据,怎么串口助手打不开端口 ...

你换一台计算机试试。我用串口助手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AP:
引用 楼主:
VID和PID是识别设备的,不用改。只要使用STM32的虚拟串口驱动,VID和PID都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示例当作ST ...

那如果我现在想用我自己写得那个驱动程序,像什么PID和VID就要改了?还有在usbd_conf.c这个函数里面的引脚配置可以不可以说一下,因为刚接触,然后你的注释又是简写的英文,不太看得懂!

网友AQ:
引用 楼主:
你换一台计算机试试。我用串口助手试过,没问题的。

图片是打开串口助手时候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枚举是成功的  bushound收发数据也可以,就是打不开串口助手,换机器了 也换串口助手了

网友AR:
                if(SystickTime > 50)
                {
                        HAL_GPIO_TogglePin (GPIOB,GPIO_PIN_4);
                        HAL_GPIO_TogglePin (GPIOB,GPIO_PIN_5);
                        //CDC_Transmit_FS(UserRxBufferFS ,20);
                        CDC_Transmit_FS(datausb ,10);
                        SystickTime = 0;
                }
我这里设置USB发送,一旦设置的时间间隔值比较小的时候,USB设备就不能识别了,必须设置发送间隔大于等于500ms才能正常工作,一直没搞清除为什么

楼主(2015-05-31):
引用 网友AQ:
图片是打开串口助手时候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枚举是成功的  bushound收发数据也可以,就是打不开串口 ...

你在串口助手加入了流控制吗?我用串口助手的设置如下图所示,你照样试试看。如果还不行,你发张串口助手的贴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P:
那如果我现在想用我自己写得那个驱动程序,像什么PID和VID就要改了?还有在usbd_conf.c这个函数里面的引 ...
如果用你的驱动程序,就不能用虚拟串口了。程序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
STM32F407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至少应该通读一遍。在数据手册的附录“USB OTG high speed (HS) interface solutions”中有ULPI接口的描述,要对照前面的电路图,和程序一起对照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R:
if(SystickTime > 50)
                {
                        HAL_GPIO_TogglePin (GPIOB,GPIO_PIN_4);

你用的不是本楼的示例程序吧?我不清楚你程序的结构,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定时发送的方式传输数据。这种方式可靠性不高,建议改用查询握手的方式,在发送之前,先检查USB设备状态,只在设备准备好之后才发送数据。

网友AP: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你的驱动程序,就不能用虚拟串口了。程序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
STM32F407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至少应 ...

这么麻烦的啊!好吧!谢谢你啊

网友AS(2015-07-02):
好贴要顶,开放源码资料精神要顶

网友AT:
准备搞USB3300的程序,能找到这样一篇**,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U:
楼主,我现在刚接触USB,想做USB转SPI,是不是只要参照你这个转串口换成转SPI就行了呢,还有驱动层怎么开发呢,是用libusb可以做吗,USB下面有好多类,什么CDC,MSC,HID,那我应该要用什么类去做这个事情呢?希望楼主给点建议,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回复。

楼主(2015-08-09):
引用 网友AU:
楼主,我现在刚接触USB,想做USB转SPI,是不是只要参照你这个转串口换成转SPI就行了呢,还有驱动层怎么开发 ...

这个例子程序就是用了CDC类,用这个虚拟串口转SPI就可以了。你在使用的时候,按照例子说明,简单地调用几个函数就能使用了,不需关心USB的实现细节。驱动层不用担心,用STM32的虚拟串口驱动就可以了。用不着libusb(这个库在Windows下传输高速USB信号时卡顿非常严重,强烈建议唾弃之)。

网友AV:
大神你是USB高手,关注你好久了,看看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021996-1-1.html(USB/CDC的传输速度和SEGGER/JLink驱动)。希望你也能测试看看FS口的上传速度,我这个测试时基于Cube做的,底层按4KB的Block上传数据,每个Block内容为1024个相同的LONG整数,BLOCK之间的整数加1。上位机使用专门的线程接收并检查这个整数的正确性最后汇报总的接收数据和总速率(总数据除以总时间),一小时后再开下一个循环如此往复。实测的现象很有趣,就是无法解释。

网友AW:
这个必须顶一下,看大势**少走弯路

网友AX:
引用 楼主:
试过,失败了,原因没细究

最近我用F072C8T6的时候,编译Cube库里自带的例程,USB_CDC确实出现了图示的失败,识别了COM口,带式带感叹号,不能用。我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也没细究原因,就是把程序的优化等级从O3降为O0,就OK了。开发环境MDK5.14.

网友:
试试stm32cube mx自动生成的cdc

网友AY:
牛X的分享,赶紧收藏了

网友AZ: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程序就是用了CDC类,用这个虚拟串口转SPI就可以了。你在使用的时候,按照例子说明,简单地调用几 ...

楼主你好
main.rar解压缩出错,麻烦重新传一份好吗?

网友BA:
好帖啊!是医疗设备上用的。

网友BB: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代码,改成STM32F429上面用,结果usb都没识别出来设备是怎么回事?我的usb3300是独立24Mhz时钟,不需要单片机提供mco。

网友BC(2015-09-10):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想问一下楼主,串口设定的波特率115200跟USB的传输速度有关系吗?为什么没有因此而限制USB的传输速度?

网友BD:
引用 楼主:
你在串口助手加入了流控制吗?我用串口助手的设置如下图所示,你照样试试看。如果还不行,你发张串口助手 ...

感谢大神分享, 参考你的程序,成功移植到F205上面了, 但是serial app不能够测试,原因不明只好用通用串口助手测试。    还有一点,看有些坛友反映的莫名其妙的异常情况,我也遇到了。  后来经过实践,逐条排查,发现是程序跑飞了!!!
最后引入watchdog解决了。 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BE:
太牛了,必须赞

网友BF:
好东西,正好在做USB.

网友BG:
太欢迎这样的帖子了。功能性单一,专注于解决一个问题。初学者可以拿来就用,用通了再在此基础上更改。改一点调试一点,这样很容易调试,

网友BG:
真的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和热忱解答。
也许这个在某些自诩高人的眼里很不屑,但对于大众的初学者来说,却很宝贵。
比那些发上一堆效果图,让人们羡慕称赞有没有一点帮助和启发的帖子要强过百倍。

网友BH:
上位机是怎么弄的?利用串口空间么?有程序么?

网友BI:
感谢lz的教程,请问有实现过赚多串口吗,要改哪些部分,我的是STMF302,想在linux下运行的,关于驱动部分怎么改,有什么可以建议下的

网友BH:
引用 楼主:
试过,失败了,原因没细究

我也失败了。。。也是这个大感叹号!无尽的胸闷!

楼主(2015-10-16):
引用 网友BH:
上位机是怎么弄的?利用串口空间么?有程序么?

有上位机源码的,都在前面的压缩包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感谢lz的教程,请问有实现过赚多串口吗,要改哪些部分,我的是STMF302,想在linux下运行的,关于驱动部分怎 ...

没做过多串口。F302带的USB全速设备IP与F103一样,但与F4不同。我没有试过F3的Cube库,所以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H:
我也失败了。。。也是这个大感叹号!无尽的胸闷!

后来发现在startup_stm32fxxx.s文件中加大Heap_Size到0x0800,感叹号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G:
真的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和热忱解答。
也许这个在某些自诩高人的眼里很不屑,但对于大众的初学者来说,却很 ...

谢谢鼓励!你们的支持是我将来继续开源的最大动力。

网友BJ:
lz的原理图看过了,除了对reset pin 处理方式少有差异(我直接接地了,根据pdf文档)。不清楚是不是没有进行真正的reset操作(根据红龙demo版代码——只是初始化gpio然后对gpio清零——应该不是reset没有实质0 1 0 翻转操作的原因)导致usb3300的PLL不工作,进而CLKOUT没有输出。

我测试了stm324xG_eval 配套的vcp代码(运行mdk),发现在 OTG_HS_CoreReset 函数里 csrst位 = 1 后,仿真器长时间等待,之后观察 global 寄存器 device 寄存器 数值全部乱掉了。这个现象,我始终没法解释。

不清楚别人是否也出现过相同类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J:
lz的原理图看过了,除了对reset pin 处理方式少有差异(我直接接地了,根据pdf文档)。不清楚是不是没有进 ...

这个例子中没有对USB3300的Reset脚进行操作(实际上是忘记了),将该引脚直接接地是没问题的。

我看了你在其它贴中的代码段,只有GPIO初始化部分。你是否打开了ULPI时钟和OTG HS时钟?你用的是标准库编程,与本贴的差异较大。建议你先将本贴的代码移植到你的硬件上,看能否运行,以此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J:
我把函数名流程描述调用关系:统一函数入口 USBD_Init(&USB_OTG_dev,
            USB_OTG_HS_CORE_ID,
            &USR_desc,
            &USBD_CDC_cb,
            &USR_cb);
紧接着做了硬件初始化 USB_OTG_BSP_Init(pdev) 我已经根据硬件设计情况做了修改;USBD_DeInit(pdev)这个函数什么都没干,不解释了;接着是指针填充到更大结构体内,便于调用。

DCD_Init 函数有实际意义:USB_OTG_SelectCore 函数 实际是给ram内结构体与寄存器产生映射关系(填写指针);设置EP;USB_OTG_DisableGlobalInt 函数 使用了联合体(int32与位域),清除 gint 位。

USB_OTG_CoreInit 函数 对GUSBCTL设置了一通(还是利用联合体),但是在这一步 usbcfg.b.ulpi_fsls = 0;
    usbcfg.b.ulpi_clk_sus_m = 0;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GREGS->GUSBCFG, usbcfg.d32);
仿真器跟踪结果,反而把数值写错了!?

到这一步 USB_OTG_CoreReset 函数,对csctl 位 set 1,不仅仅导致前面的设置失败,而且还导致众多default 数值全部没有了,还搞的仿真器死掉了!

之后,USB_OTG_SetCurrentMode 函数没啥好说的。

曾经屏蔽掉USB_OTG_CoreReset , 运行函数 USB_OTG_CoreInitDev。
  /* Devic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dcfg.d32 = USB_OTG_READ_REG32( &pdev->regs.DREGS->DCFG);                // DAD = 0x20 默认
  dcfg.b.perfrint = DCFG_FRAME_INTERVAL_80;                                                                                // 对应 PFIVL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DREGS->DCFG, dcfg.d32 );                // 此刻:DAD = 0 ,出错了

省略一部分代码

  /* Clear all pending Device Interrupts */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DREGS->DIEPMSK, 0 );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DREGS->DOEPMSK, 0 );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DREGS->DAINT, 0xFFFFFFFF );                // OTG_HS_DAINT 只读!写入无效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DREGS->DAINTMSK, 0 );

接着省略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INEP_REGS[i]->DIEPCTL, depctl.d32);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INEP_REGS[i]->DIEPTSIZ, 0);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INEP_REGS[i]->DIEPINT, 0xFF);                                // 默认数值 0x80 TXFE = 1 写入 FF 失效!

USB_OTG_EnableDevInt(pdev);                                        // 使能相关中断位

最后,USB_OTG_EnableGlobalInt 函数。

感觉这个库写的好像缺点什么。debug过程能看到有些bits没有设置到。

附录:
cdc也是作的很蠢:用usb 的 中断 推动 向 uart 发送;用uart 接收中断 推动 usb 的发送(还得不时检查是不是越界了)。

网友BJ:
还有一点要补充:因为是给rtt添加usb device,将 usbd_init 函数放在 rt_hw_board_init 函数(班级硬件初始化)里,意外发现 NVIC_Configuration 函数中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与 usb_bsp.c 文件中 USB_OTG_BSP_EnableInterrupt 函数里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的使用产生冲突。

运行2次肯定要使得rtt 崩溃的!但是去除一个还是死机!

网友BJ:
ULPI时钟和OTG HS时钟,例程中设置了,仿真器在rcc寄存器组里检查过了。今天我问 microchip 北京代理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说到reset处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谈到没有客户这么用到过。

我不清楚PLL电路是否需要 reset 进行enable ,查阅 stm32 自己 clock tree 图,没感觉需要 reset 参与,而且 usb3300 的 功能框图 reset 根本没出现(故意遗漏?)。查阅 ULPI 接口协议文档,只是提到了 ULPI reset 与 硬件的 reset 只是在个别寄存器组的差异。

一句话,搞了好几天 ULPI 的 USB 外设 的 初始化。有点想吐的感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网友BJ:
我为何怀疑 例程的库有问题? 只要把 usbd_init 加上,连 sdram 都失效了。逐个检查 register 逐行检查代码运行结果,真是让我很失望。以前就不是很相信st的库,这次因为初始化的register很多且不熟悉,迎着头皮用库函数,还是出现了死机问题。如果将cdc没用的内容删除,例程也就是剩下usbd_init 函数内容了。

反正我不习惯这种来来回回设置register 的做法,费解!还好,我初始化 sdram 不错, 用的台湾的型号,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BJ:
附上我调试的例程,方便大家。

网友BK:
比较起以前的USB设备库,HAL库的USB库有诸多改进,看来ST发心还是蛮大的

网友BJ:
自己往rtt里加入三个基本文件:usbd_core.c usbd_ctlreq.c usbd_ioreq.c ,另外也设置了头文件的路径。我发现usbd_core.h 与 usbd_core.c 之间 函数 数量有问题:
/* USBD Low Level Driver */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Init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DeInit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Start(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Stop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OpenEP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int8_t  ep_type,
                                      uint16_t ep_mps);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CloseEP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FlushEP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StallEP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ClearStallEP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int8_t             USBD_LL_IsStallEP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SetUSBAddress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dev_addr);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Transmit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size);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PrepareReceive(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size);

uint32_t USBD_LL_GetRxDataSize  (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int8_t  ep_addr);
以上函数在usbd_core.c中出现过???????????????

谁知道 这些函数都跑那里去了!求解!!!!!!!!!!!!!

网友BJ:
我在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 下面找到一文件 stm32f4xx_ll_usb.c。这个文件和上述函数,USBD_LL_开头的函数有何关系?

stm32f4xx的usb库函数也太绕人了吧?搞了第二个例程了还是缺少必要一些函数体,真是让我伤心了。明白人,给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BJ:
找到了,在 usbd_conf.c 文件内。这文件并不是与库函数在一起,usbd_ll_之类的函数为何放在 usbd_conf.c 文件中,而不是在 usbd_core.c中?

网友:
如果要对数据进行繁重的处理,应该在main()函数或工作进程内处理,是的。这样才能使用主时钟的CPU。

网友BL:
还是自己写的代码最好用了。

网友BM:
楼主,我刚学习usb想参考你的例程,但是没有找到STM32Cube_FW_F4_V1.3.0,可否分享一份呢

网友BL:
全速下OUT速度约为950KB/s,IN速度约为820KB/s。高速下OUT速度约29MB/s,IN速度约16MB/s。

网友BJ:
楼上的哥们,方便把你自己写的代码发给我一部分吗?我只需要初始化一部分,谢谢。我的qq是50453004,邮箱也是这个,50453004@qq.com。我要做的应用必须是HS,没有第二个选择。

网友BJ:
自己根据cdc和官网代码流程和操作意图,自己直接对寄存器操作,仿真调试状态看寄存器数值。在进行USB Core 软复位时,还是遇到仿真器死机情况。
mdk 汇报:发现了 read protect 什么的,意思就是没法再继续跟踪下去了,然后就死机了。

根据CSRST位解释,Resets  the HCLK and PCLK domain as following: Clear the interrupts and all CSR register bits ,补充到一些bit是例外。

换句话讲,是不是意味着 USB HS 就是不能仿真器跟踪代码运行?有谁像我这么做了,也可以跟踪下去,请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BN:
引用 楼主:
USB CDC库的改造和使用

为了方便使用,对HAL库的USB设备库例子进行了改造,只保留最核心的USB接收和发送功 ...

好文共赏。

网友:
对USB不熟悉,移植到F427xx的时候,通过虚拟串口可以把数据打印到串口调试助手。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下发给F427xx,代码把收到的数据上传到串口调试助手。结果回传的数据不正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M:
楼主,我刚学习usb想参考你的例程,但是没有找到STM32Cube_FW_F4_V1.3.0,可否分享一份呢 ...

我已经更新了1楼的附件,里面带了STM32CubeF4 v1.8.0,可以直接编译烧录使用。

网友BO(点评):
怪不得 我这么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J:
自己根据cdc和官网代码流程和操作意图,自己直接对寄存器操作,仿真调试状态看寄存器数值。在进行USB Core  ...

  你好像在HAL库里迷路了。STM32F4的HS USB是完全事件驱动的IP,初始化完成以后,所有的动作都是从中断启动的。所以你应该把中断发生以后的事情理出来。我当初也是这样的,累!
  我更新的1楼的附件,你刷进你的板子试试,看能不能运行。
  因为你没有把完整的代码贴出来,你的问题别人很难回答。可能是你贴出的代码有问题,也可能是你没贴出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BP(2015-11-18):
引用 楼主:
你是对的,常走夜路,总是要湿鞋的。常用USB,总是得看协议的。
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计算机是这样的:我说要 ...

说的很好,谢谢楼主,正需要USB传数据,但是不需要其它的功能,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很不错!

网友BQ:
用楼主的程序一直有感叹号,然后自己用cube生成一个,加大Heap_Size之后就好了:L

楼主(2015-12-19):
引用 网友BQ:
用楼主的程序一直有感叹号,然后自己用cube生成一个,加大Heap_Size之后就好了 ...

程序包中的Heap_size已经加大过了。你确定你的项目指定的startup_stm32f407xx.s是1楼程序包里的文件吗?是否不慎指向了HAL库默认的文件?
为了避免各位朋友在使用这个程序的时侯遇到路径错误、文件错误之类的麻烦,1楼的程序包已经更新了,将需要用到的HAL库文件都放进压缩包中。解压就可以直接用,无需再放到特殊路径下。

网友BR:
您好,请问虚拟串口的部分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现在用Eval 板+USB3300连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出现一个Unknown device,在端口中没有Vitual COM Port识别。虚拟串口的电脑端驱动stm32_vcp_v1.3.1.zip我已经安好,请问那个虚拟串口是只要把USB一插上就会自动识别,还是需要额外的什么软件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R:
您好,请问虚拟串口的部分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现在用Eval 板+USB3300连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 ...

装好驱动就行了,不需要额外设置,插上就能能识别。
你的情况是软件或者硬件有错误。

网友BS: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下位机的程序调好了,发到上位机,用的是MFC串口控件Mmscom,但是上位机接收不到任何数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在其它帖子上看到说虚拟串口好像只能用串口的API函数来接收,我知道是否正确,对这个不怎么理解,还请楼主帮我解答,谢谢啦!

网友BS:
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USB虚拟串口发送数据到了大约50K后数据丢失比较严重,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T:
楼主,就USB转GPIB这种接口,适不适用你这个啊?我看你是USB转虚拟串口-----我只是用USB转GPIB做通信,传送数据!楼主能给些建议吗?这几天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T:
楼主,就USB转GPIB这种接口,适不适用你这个啊?我看你是USB转虚拟串口-----我只是用USB转GPIB做通信,传送 ...

一个是USB转串口,
一个是板间、设备间接口GPIB,
你要把串口和GPIB怎么联系起来。

感觉不合适。

网友BT: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USB转串口,
一个是板间、设备间接口GPIB,
你要把串口和GPIB怎么联系起来。

请问 如果是做简单的通信的话,可以用那种模式呢?

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需求,没法说。

网友BU:
我之前用CDC类的时候,自己常用的串口工具接收不到数据。后来更换了一款就能够看到数据。

网友BT:
引用 网友BU:
我之前用CDC类的时候,自己常用的串口工具接收不到数据。后来更换了一款就能够看到数据。 ...

就是 我现在就是想单纯的 用USB转GPIB这样去 与上位机通信  传输特殊指令!这几天也看了 关于USB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该让下位机使用何种 模式?HID?CDC?现在恨檬

网友BU:
引用 网友BT:
就是 我现在就是想单纯的 用USB转GPIB这样去 与上位机通信  传输特殊指令!这几天也看了 关于USB的,就是 ...

HID我前几个月也试验过,模拟鼠标键盘还挺容易。但是模拟别的就需要研究一下。HID报告(report)怎么写,也把我看蒙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设备要和游戏或一些其他HID支持的设备应用相连的话最好用HID,否则就CDC或者测试与测量类USBTMC。我对USBTMC还一点都不了解。有空看一下。祝你顺利。
Wait。GPIB不就是和计算机直接连接的吗?

网友BT:
引用 网友BU:
HID我前几个月也试验过,模拟鼠标键盘还挺容易。但是模拟别的就需要研究一下。HID报告(report)怎么写, ...

可能是个计算机 也可能是其他的,用户提的需求就是 能用USB转GPIB然后 收发协议指令

网友BT:
引用 网友BT:
请问 如果是做简单的通信的话,可以用那种模式呢?

@玄德 就是  我通过STM32的USB接口转成GPIB然后连到上位机  然后使他们之间进行数据的传递,数据量不大 就是简单的一些 设备协议指令。就是不知道该用HID还是DCD

网友F:
引用 网友BT:
@玄德 就是  我通过STM32的USB接口转成GPIB然后连到上位机  然后使他们之间进行数据的传递,数据量不大  ...

印象里有PC扩展GPIB的扩展卡,然后可以直接上位机软件控制GPIB接口。
上面也有人提过。用户确定要用USB转吗?

如果数据率不高,那么HID、CDC都可以。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CDC:1、数据率更高一些;2、上位机编程简单。

网友BT:
引用 网友F:
印象里有PC扩展GPIB的扩展卡,然后可以直接上位机软件控制GPIB接口。
上面也有人提过。用户确定要用USB转 ...

嗯 好的 就是一直在考虑 他们应该用哪种USB模式 现在我打算用CDC试试 多谢 解答啊!

网友:
特点:
   -  直观地进行STM32选择
  -   图形化配置
  - C代码项目产生,涵盖STM32初始化部分。兼容IAR, KEIL和GCC编译器
  - 支持Eclips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下位机的程序调好了,发到上位机,用的是MFC串口控件Mmscom,但是上位机接收不到任何 ...

上位机接收数据可以用mmscom控件,也可以用串口API。其实,控件内部最后也是调用串口API的。
从你的描述比较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你可以用串口助手检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常,或者干脆用USBlyzer监视你的数据是否真的从下位机发送到了上位机。
1楼例子程序有上位机源代码,你也可以修改以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S:
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USB虚拟串口发送数据到了大约50K后数据丢失比较严重,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 ...

以前在修改STM32F103官方VCP程序的时侯,发生过数据丢失的情况。原因是环形缓存溢出,覆盖了数据。

网友BS:
引用 楼主:
以前在修改STM32F103官方VCP程序的时侯,发生过数据丢失的情况。原因是环形缓存溢出,覆盖了数据。 ...

嗯嗯,我现在改的也是STM32F1系列的,丢数据很烦,刚学了标准库又要换HAL库了:Q,还是要谢谢楼主精辟的解答

网友BS:
楼主,最近用Cubemx生成了USB虚拟串口,但是里面完全没有串口的设置部分呢,但是可以用串口来接收,数据还是有丢失的现,唉,现在还在弄,好头疼呢、、

网友BV(2016-04-12):
问下楼主,能否将printf重定义到USB CDC输出呢?看了你的代码是自己写的类似printf的函数

网友BW:
看起来就是好贴

网友BX:
求楼主指导。现在调试STM32F429BI的usb_cdc,将需要改的都做了修改,还是没能调通。。。求指导。谢谢您!

网友BX:
引用 楼主:
请你先下载STM32Cube_FW_F4_V1.3.0库,然后解压缩到硬盘上。
然后下载顶楼的压缩包并解压。将解压出来的U ...

我编译的是FS工程  不是HS 工程  为什么..\Inc\main.h(3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4xx_h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Y:
MDK5自带的例程可以直接使用的。
虚拟串口用起来要谨慎。用起来方便,但是PC上的驱动安装起来相当麻烦。。。。。
办公室测试了10台,一半以上的驱动都有问题。
只要是ghost的版本,都需要特殊处理。
对于win7 64 ghost版本,就更麻烦,还有去安全模式进行数字签名。。
都快出产品了,被这个驱动搞的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X:
我编译的是FS工程  不是HS 工程  为什么..\Inc\main.h(3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

看样子应该是路径设置错误。
请你再检查以下问题:
1. stm32f4xx_hal.h文件是否存在?
2. 源代码和库文件的路径是否都按1楼要求的设置好了?

FS工程和HS工程都试验过了,在我手上没问题。

网友BX: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应该是路径设置错误。
请你再检查以下问题:
1. stm32f4xx_hal.h文件是否存在?

谢谢您 已经ok了

网友BZ:
楼主很强大,我正在学习USB ,但我下载附件源码USB Device v1.1.rar 发现只有几十KB ,也无法解压 ,能再发一份吗?非常感谢

网友CA:
楼主,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使用自己做的电路板,没有高速PHY芯片,只能用FS模式,晶振为12M,使用您的这个代码与PC进行通信,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啊?PC给单片机发4字节控制命令,单片机收到命令后将采样数据上传,刚接触这个USB,感觉好晕,看了您的帖子感觉有希望,望多指教!谢谢啦!

网友CA:
引用 网友T:
我照做了,但是还是找不到包含文件啊。。。
Rebuild target 'STM32F4-Discovery_USBD-HS'
assembling sta ...

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了很多错误

网友CA:
引用 网友CA:
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了很多错误

编译错误已经解决,但是插上电脑显示感叹号,无法识别端口不知道为什么,没改什么代码

网友CA:
引用 网友BY:
MDK5自带的例程可以直接使用的。
虚拟串口用起来要谨慎。用起来方便,但是PC上的驱动安装起来相当麻烦。。 ...

请问特殊处理是怎么弄啊?我估计也是驱动安装不成功的问题,识别不了端口

网友CA:
引用 楼主:
试过,失败了:L,原因没细究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我在端口那里出现了USB 设备,但是没有端口号,而且还有感叹号 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都没改

网友CA:
引用 网友BY:
MDK5自带的例程可以直接使用的。
虚拟串口用起来要谨慎。用起来方便,但是PC上的驱动安装起来相当麻烦。。 ...

您好 ,请问ghost版本需要怎么特殊处理啊?我也是试了好几台,旗舰版的安装没问题,ghost的装上去都不能安装成功

楼主(2016-05-23):
引用 网友CA:
您好 ,请问ghost版本需要怎么特殊处理啊?我也是试了好几台,旗舰版的安装没问题,ghost的装上去都不能 ...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驱动?我最近发现,只有v1.3.1版的驱动能用,ST网站上现在挂的是v1.4.0版驱动,识别不了。

网友C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驱动?我最近发现,只有v1.3.1版的驱动能用,ST网站上现在挂的是v1.4.0版驱动,识别不 ...

我用的是V1.3.0,通过您提供的网址下的,确实有些电脑一下就安装成功,有些电脑修复一下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些需要进行数字签名,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A:
我用的是V1.3.0,通过您提供的网址下的,确实有些电脑一下就安装成功,有些电脑修复一下也可以,但是还有 ...

如果有计算机安装成功了,那就是你的程序基本上就是好的。你下面的工作重点应该在解决计算机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建议不要使用ghost安装,而是选择完全重新安装。调系统花的时间可能比重新安装还多。

网友CB:
楼主高人  代码写得很规范 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B:
楼主高人  代码写得很规范 值得学习

谢谢支持鼓励!

网友AZ:
请问楼主能提供下USB2.0协议中文版吗?网上只有那个17页的,明显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Z:
请问楼主能提供下USB2.0协议中文版吗?网上只有那个17页的,明显不完整

网上有很多资料的,我没有通读USB协议规范,只是跟着一些教材走了一遍。有些教材写得还是不错的,比如马伟编写的《计算机USB 系统原理及其主/从机设计》,里面将重要和关键的部分都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AZ: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很多资料的,我没有通读USB协议规范,只是跟着一些教材走了一遍。有些教材写得还是不错的,比如马 ...

好得,谢谢

网友CC:
您好 我看了您移植usb device的工程 思路和我之前在做的东西很一致,不过数据队列维护方式的设计不太一样,但是我现在枚举不到设备 win7 stm32f429zi-discovery,您之前调试的时候是否有类似问题,如果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话,是否可以加我qq 38861401,麻烦了

网友CD:
好帖,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太有帮助了。感谢楼主。

网友CD:
引用 网友BX:
我编译的是FS工程  不是HS 工程  为什么..\Inc\main.h(3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
原来 需要重新将都文件地址定义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您好 我看了您移植usb device的工程 思路和我之前在做的东西很一致,不过数据队列维护方式的设计不太一样, ...

这个程序只是简单地演示了收发数据,没有费笔墨在数据操作上,我怕东西多了反倒让读者绕晕。
枚举设备是库内部自动完成的,只要把Config写好就行了,基本不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动作。如果枚举失败,可以监视USB通讯的细节。我用的工具是USBlyzer,使用很方便。

网友CE:
引用 楼主:
试过,失败了:L,原因没细究

楼主,我正在做STM32 usb的CDC,遇到蛮多问题的,看了你的帖子,希望和你交流交流,向你请教,我qq:1925863969

网友CF:
这个必须赞

网友CG(2016-06-23):
先留个名字收藏,谢谢分享了

网友CH:
1、楼主您好,打包了您的例程,全速模式,对于我们这种对USB不了解,但还需要使用的开发人员,开发起来确实很方便,测试速度 800~980KB/S ,
2、现在遇到个问题,我需要实时采集两路AD并通过USB传输给PC,我也是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两路ad,DMA模式,该工程我使用串口打印,两路AD采集传输都正常。

3、现其移植到您的工程里,当我我启动DMA,即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Value, 2);  语句加上, USB就不工作了,上位机端也显示Unkonw divice ,识别不到虚拟串口。各别时候可以识别但是通讯不上。把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Value, 2);去掉usb工作正常。

恳请大神指导下,我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H:
1、楼主您好,打包了您的例程,全速模式,对于我们这种对USB不了解,但还需要使用的开发人员,开发起来确实 ...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请你检查一下,ADC有没有占用USB引脚?
另外,现在的CubeMX生成的USB传输代码已经能用了,你可以用STM32CubeMX直接生成USB和ADC的初始化代码,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CI(2016-07-27):
USBD_CDC_LineCodingTypeDef LineCoding =
{
        115200, /* baud rate*/
        0x00,   /* stop bits-1*/
        0x00,   /* parity - none*/
        0x08    /* nb. of bits 8*/
};
楼主你好,请问下这个结构体是干嘛用的,怎么有波特率这东西,和USB通讯速率有关系吗,int8_t CDC_Itf_Control这个函数里面有用它是配置和CDC相关的东西吗,没看过USB通讯协议啊,懵了

网友CJ:
楼主请问 连续的Wave资料如何发送 可简易历程指教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I:
USBD_CDC_LineCodingTypeDef LineCoding =
{
        115200, /* baud rate*/

这结构只是用来响应虚拟串口的参数设置功能。
实际通讯时,没有用到这些参数。你可以忽略这些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J:
楼主请问 连续的Wave资料如何发送 可简易历程指教 万分感谢

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你指的是USB音频接口?我没有做过这个。

网友CK: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做这个USB CDC的通信,遇到一个问题,单包发没有问题,如果连续发多包 ,USBD_CDC_TransmitPacket一直返回USBD_BUSY,就不能再发送了,请问要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K: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做这个USB CDC的通信,遇到一个问题,单包发没有问题,如果连续发多包 ,USBD_CDC_Tra ...

这表示上一个数据包发送尚未成功。你是一开始发包就遇到这个问题,还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
如果没有修改过程序,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的。
如果修改过程序,注意看一下有没有发送CCM SRAM内的数据,有就一定会卡死。

网友CI(2016-09-07):
你好,我按照的您的例子然后加到我们项目后,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每10毫秒stm32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数据发送包为256字节,然后同时,上位机也以10ms向其发送数据,一开始上位机还能收到数据,但一段时间之后,上位机就接收不到数据了,但是向stm32发送数据还是有反应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次发太多然后卡死了?但是速度应该是够的啊。然后将数据包改位128个字节,目前还没怎么出现上面那种情况。改为512字节甚至是1024字节,更短时间的时间也是上位机能发不能收了。进入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Device);后,发现它return USBD_BUSY了。另外我使用的是全速设备。请问下楼主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或者大概问题出在哪里,没怎么看过USB协议,望指点一二!

网友CL:
楼主的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CK:
引用 楼主:
这表示上一个数据包发送尚未成功。你是一开始发包就遇到这个问题,还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
如果没有修 ...

是初始化的问题,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CM(2016-10-20):
您好!你2楼这个是在STM32F429平台上开发的吧,我移植到STM32F407上需要做哪些修改呢?
对比了下俩者规格书,没啥不同啊。代码烧进去,设备管理器上动都不动,实在无从下手,希望指引一下。

网友CN:
大牛,问一下,我使用你的程序CDC工作正常,我用最新的STM32cubemx软件生产 STM32F407 USB3300 高速CDC ,插上PC后,PC设备管理器都没有反应,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CO(2016-11-27):
多谢楼主,实测FS的输入输出都是1M+

网友CP:
LZ还有关注这个帖子吗?我用楼主的code测试连续读写。每30ms执行一次UsbPrintf("1");,每100ms PC发一次0x55到STM32,用BusHound监视数据,发现读一段时间后STM32的Read会挂掉,写还是正常但每32个1才写一次,见下图。现在我还没找到问题原因,请问楼主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P:
LZ还有关注这个帖子吗?我用楼主的code测试连续读写。每30ms执行一次UsbPrintf("1");,每100ms PC发一次0x5 ...

近期任务比较紧,所以没来看。有时间我还是会关注本帖的。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能给出发送和接收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N:
大牛,问一下,我使用你的程序CDC工作正常,我用最新的STM32cubemx软件生产 STM32F407 USB3300 高速CDC , ...

建议你用USBlyzer或BUS Hound看一下插入的时侯发生了什么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M:
您好!你2楼这个是在STM32F429平台上开发的吧,我移植到STM32F407上需要做哪些修改呢?
对比了下俩者规格书 ...

这是在STM32F407上开发的。请你先检查硬件线路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I:
你好,我按照的您的例子然后加到我们项目后,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每10毫秒stm32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数据 ...

按照你的描述,可能是碰到HAL库协议栈的bug了。请参考香版最新贴修改代码后再试一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2524&extra=page%3D11&mobile=2

网友CP:
引用 楼主:
近期任务比较紧,所以没来看。有时间我还是会关注本帖的。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能给出发送和接收的 ...

楼主我已经解决了
USBD_CDC_ReceivePacket(&USBD_Device);  不能放在接收中断的回调函数CDC_Itf_Receive()中,否则就会出现我上面说的连续同时收发一段时间后挂掉,挂掉的时间没有规律。
很谢谢楼主的CDC代码,我用了后省了很大部分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P:
楼主我已经解决了
USBD_CDC_ReceivePacket(&USBD_Device);  不能放在接收中断的回调函数CDC_Itf_Receive() ...

谢谢你共享解决方案!

网友(2017-04-05):
CDC类是什么

网友:
USB设备库还真是没有开发过。

楼主:
就是USB虚拟串口

网友CQ:
mark一下,抽时间详读

网友CR: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STM32F4Cube库

网友CS:
适用的好东西,先回复了,再慢慢学习

网友CT:
上位机是Linux时,有人测试过没?需要安装特殊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T:
上位机是Linux时,有人测试过没?需要安装特殊驱动吗?

没有试过。如果不使用串口的握手信号,上位机直接读写对应的USB端点就行。

网友CU(2017-05-08):
用楼主的程序测试了一下速度, 挺好的。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很赞成楼主的观点,大家都分享一下就可以节约大家共同的时间。

网友CV:
STM32F4Cube不是集成了USB开发了吗

网友CV:
好像记得里面连驱动程序也有。

网友CU:
看了您发的"STM32F4Cube库CDC类试用手记(含USB全速/高速和VC测试程序)"受益匪浅,敬佩你的研发学习能力,再次感谢您的分享。另外想问你一个问题。HS的CDC不利用HAL库开发行吗?或者HAL库开发的能和原来的标准库集成在一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V:
STM32F4Cube不是集成了USB开发了吗

以前的CubeMX不好用。现在新版的已经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U:
看了您发的"STM32F4Cube库CDC类试用手记(含USB全速/高速和VC测试程序)"受益匪浅,敬佩你的研发学习能力, ...

有基于标准库的USB库CDC可供使用。HAL库也可以和标准库集成在一起,某牛做完以后公开在网上了,步骤有点繁琐,搜一下就能看到。

网友CU:
引用 楼主:
有基于标准库的USB库CDC可供使用。HAL库也可以和标准库集成在一起,某牛做完以后公开在网上了,步骤有点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知道你能提供一下搜索关键词或者链接吗?

网友CW:
STM32F4Cube安装也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U: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知道你能提供一下搜索关键词或者链接吗?

当时没有收藏网址,现在我也找不到了。
印象中要修改的地方不少,该大牛本人也不推荐使用,只是在必须同时使用的特殊场合才使用。

网友CX:
STM32F4Cube不是集成了这些库了吗

网友CX:
想做个OTG不知道怎么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X:
想做个OTG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没有做过OTG。
我试了CubeMX自动生成的Host和Device程序,现在都能跑了。建议直接用CubeMX生成OTG试试看。记得在设置中把堆和栈都改大一些。

网友CY:
USB全速/高速能够3.0版本?

网友CY:
STM32F4Cube里面的例程很全面。

网友CZ:
mark一下 到时用到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Y:
USB全速/高速能够3.0版本?

USB3.0是不行的,STM32只支持全速/高速USB

网友DA(2017-06-19):
请问我直接贬义烧录到STM32F407ZG怎么没反应?我用正点原子的板子

网友DB:
楼主,你这是用的什么工具查看的USB的通讯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B:
楼主,你这是用的什么工具查看的USB的通讯速度?

一楼压缩包内的上位机程序可以计算通迅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A:
请问我直接贬义烧录到STM32F407ZG怎么没反应?我用正点原子的板子

请检查一下引脚连线有没有差别。

网友DB:
引用 楼主:
一楼压缩包内的上位机程序可以计算通迅速度

好的,谢谢楼主,我已经用了

网友DC(2017-07-21):
楼主,我也是用的312楼一样的板子,芯片的NXT跟DIR脚跟你用的不一样,是不是直接像下面这样改就可以了?
                /* NXT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0_OTG_HS;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DIR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0_OTG_HS;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应该不用改别的地方吧?问题是我用外接的USB3300还是连不上,电脑显示unknown device,这是我用杜邦线连的原因吗?还是程序上还有哪个地方要改的?

网友DD:
感谢分享,刚好学习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C:
楼主,我也是用的312楼一样的板子,芯片的NXT跟DIR脚跟你用的不一样,是不是直接像下面这样改就可以了?
                 ...

引脚这样就可以了。要注意一点,晶振频率要是24MHz,否则不能从MCO1输出时钟信号给3300。你可以试试用用TIMER分频出24MHz信号给USB3300。我没有用过这种方式,不知道PLL产生的时钟抖动是否会影响USB连接。

网友DC:
我那个外扩的USB3300模块是自带24M晶振的,这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DC:
我那个3300的板子是自带24M晶振的,应该也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C:
我那个3300的板子是自带24M晶振的,应该也可以的吧

有自带晶振就可以了。
建议缩短杜邦线的长度。
另外,可以用USBlyzer看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是否第一次枚举的数据就不正确。

网友DC(2017-09-05):
楼主,在HS模式下,F4的晶振一定要用24M的吗?用8M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C:
楼主,在HS模式下,F4的晶振一定要用24M的吗?用8M的行不行?

没有试验过。选用24MHz的原因是可以将MCO信号直接送给USB3300。如果用8MHz晶振,要经过PLL之后才能得到24MHz信号。PLL有抖动,不知道这个抖动是否会超出USB的容许范围。考虑到这个因素,就选择了24M晶振。

网友DE:
引用 网友Z: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stm32f4xx_ll_usb.h(421): error:  #20: identifier "US ...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E:
引用 楼主:
请你仔细检查一下解压缩文件的路径,一定要和2楼红字高亮提醒的路径一模一样。 ...

我也是这个问题?2楼有说明路径么?

网友DF: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在USB->pc过程中,拔掉USB 线,那么USBD_CDC_TransmitPacket永远不会返回OK了,
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F: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在USB->pc过程中,拔掉USB 线,那么USBD_CDC_TransmitPacket永远不会返回OK了,
这种 ...

掉线了确实不应该返回OK呀。处理的办法,应该只能是把USB线插回去吧。这个库是事件驱动型的库,好像定义了掉线的事件,你可以根据需要处理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E:
我也是这个问题?2楼有说明路径么?

中间更新过源码,不需要按本帖一开始那样进行设置了。只要把下载的文件包整体解压到一个目录中就行了。建议使用纯英文目录,Keil对中文的支持不好。

网友DG(2017-10-07):
STM32F4Cube库速度真快。

网友DH(2017-11-13):
大神,为什么我用stm32f7 hs模式速度只有10多M啊

网友DI(2018-01-21):
引用 网友BL:
全速下OUT速度约为950KB/s,IN速度约为820KB/s。高速下OUT速度约29MB/s,IN速度约16MB/s。 ...

你好,你这个速度是怎么调试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I:
你好,你这个速度是怎么调试出来的呢?

要注意挂接设备的那个USB根hub分枝上不要挂其它任何USB设备,特别是不要挂USB低速设备。当USB总线上只有一个设备的时候,比较容易跑出最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H:
大神,为什么我用stm32f7 hs模式速度只有10多M啊

我试过STM32F723的原生HS USB,速度有30几MB。建议你检查一下计算机有没有问题,换一台试试。如果对速度要求较高,建议一个根hub分枝只接一个USB设备。

网友DJ(2018-02-22):
HS 编译通过,切换到 FS 编译通不过,FS 不能用 V1.8.0 库吗?V1.3.0 库官网上没有了。哪位可以把 FS 打包发上来吗? 谢谢!

网友DK(2018-04-02):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用CUBEMX生成了一个CDC的,直接使用在NUCLEO-413ZH的开发板上,发现驱动不了,马上上官网下了一个最新的VCP驱动,还是不行。提示无法启动(代码10).幸好看到楼主的分享,再修改了startup文件中的HEAP_SIZE和stack_size,果然就解决问题了。CUBEMX里面也满满都是坑啊。

网友DF:
while(USBD_BUSY == CDC_Transmit_FS(buffer, 8));
直接死循环了,仿真发现一直返回busy,遇到之中情况怎么处理?
发送的数据是连续的,不能缺少,不然就都无效了

网友DJ(2018-06-05):
发现个问题,要反复枚举才能和上位机通讯,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芯片 BUG?

网友DL:
该历程使用libusb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能claim interface,导致无法传输数据

网友DM(2018-07-13):
驱动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L:
该历程使用libusb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能claim interface,导致无法传输数据
...

感觉在Windows系统下,libusb对USB的支持不如WinUSB好,后来就放弃libusb了。

楼主:
stmcu.com的驱动链接已经失效了,可以到ST官网下载。win7用v1.3.1版驱动,Win10用v1.4.0版。

网友DN(2018-08-29):
认真学习才行,实在是搞不定

网友DO:
STM32F103 的例子用的是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回调函数, 不是 CDC_Itf_Receive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USBD_CDC_SetRxBuffer(&hUsbDeviceFS, &Buf[0]);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sbDeviceFS);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2, Buf, *Len);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Buf , 1);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网友DP(2018-10-18):
就一个字,牛X

网友DQ:
上位机可以的

网友BO(2019-03-20):
你好 我下载了压缩包 用keil编译也是通过的,重新定义了USB_FS模式,四颗灯也会同时闪烁,感觉代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脑端设备管理器一直识别不到这个设备,想请教楼主 是怎么回事?????

1.4

网友BO:
另外,最终需要实现单片机通过usb协议和arm板通信,但是我直接将usb查到arm板上 lsusb并不能 识别到这个设备,但是用官方的demo程序是可以的,我看了一下usb的初始化过程 都差不多,楼主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O:
虚拟串口驱动 我也从官网下载了 如图

网友BO:
官方的demo程序烧写进入 是可以识别到usb设备的 如图

网友DR:
@碧云天书  连接下载的都无法打开,能否重新上传

网友DR:
@碧云天书  楼主,我在使用时遇到很大的问题,从flash中读取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循环读取组成数据包,USB发送   每次向USB缓冲区放入256字节, 测试速度在300K左右,接收的数据时正确的
但是 每次向USB缓冲区放入512字节或者更大的数据,测试速度还是在300K左右  ,接收的数据就出现错误

USBD_CDC_SetTxBuffer(&USBD_Device, UsbSendbuf, 1024);
while(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Device) != USBD_OK)
{
        //testtemp_k++;
}

请教楼主是怎么样保证数据在800~900K的传输速度下的正确性,是否验证过USB一直给上位机发送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DS:
为什么我烧录到板子里是无法识别的设备啊!萌新一枚,有大佬指教一下么?我用的芯片是f405VET6。

楼主:
引用 网友DR:
@碧云天书  楼主,我在使用时遇到很大的问题,从flash中读取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循环读取组成数据包,USB发 ...

如果你的数据长度超过了一次传输的最大长度,USB库函数会自动拆分传输。你只需要把数据缓冲区交给库函数USBD_CDC_SetTxBuffer就行了,用不着自己拆分。
HAL库早期的时候有64字节传输错误,请你参考《USB CDC类开发时,无法发送64整数倍的数据(续)》https://bbs.21ic.com/icview-1708972-1-1.html,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简单的规避方法就是在传输的时候,不要按64的整数倍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S:
为什么我烧录到板子里是无法识别的设备啊!萌新一枚,有大佬指教一下么?我用的芯片是f405VET6。
...

我没有在F405上试验过。建议你换成F407芯片,先试一下,然后再移植到F405上。

网友DT(2019-04-21):
USB-HAL库标记!

网友DS: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在F405上试验过。建议你换成F407芯片,先试一下,然后再移植到F405上。 ...

后来我换成407的了,还是识别unknown设备,我百度查了一下,说是枚举过程失败了。就再debug看了一下,走的是告诉模式,程序默认的就是高速模式么?但是我看你们测得都是全速呀!是还要设置什么东西?谢谢大佬指教,我才开始学习这个,好多东西都看不太懂,麻烦了!我烧录之后是这样的,不应该是多一个com口出来么?  还有调试的时候一直是高速模式,不是我想的全速,要怎么修改啊,文档里好像没看到额。。

网友DS:
这是debug的过程,只走了高速模式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S:
这是debug的过程,只走了高速模式的部分。

这是条件编译。在项目设置中定义了USE_USB_HS,就会编译成高速模式。这时候,你的开发板上需要有USB3300这种USB PHY。如果没有,就要删除项目设置中的USE_USB_HS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S:
后来我换成407的了,还是识别unknown设备,我百度查了一下,说是枚举过程失败了。就再debug看了一下,走的 ...

枚举成功,会在串口树上多一个设备,而不是在USB设备树上。
你可以用USBlyzer软件看枚举过程。

网友DU(2019-05-31):
我是新手,还才开始usb开发,能得到楼主的好帖,先赞一下

网友DU:
@楼主。我是刚学习usb开发,打开你的例程,看到pc串口设置是:DCB dcb; GetCommState(hCom, &dcb);
        dcb.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为115200
        dcb.ByteSize = 8;                                                        //每个字节有8位
        dcb.Parity = NOPARITY;                                                //无奇偶校验位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1个停止位
        SetCommState(hCom, &dcb);
但例程中显示的速度是:*****kB/s,这不是与上面的设置dcb.BaudRate = 115200;        冲突的?显示的速度是:*****kB/s是如何得来的,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U:
@楼主。我是刚学习usb开发,打开你的例程,看到pc串口设置是:DCB dcb; GetCommState(hCom, &dcb);
        dcb.Ba ...

在USB虚拟串口中,波特率是没有用的,USB会以最快速度传输

网友BL:
这么热门,看看。

网友DV(2019-07-03):
感谢楼主的代码 刚好最近用到了 解决了困扰我好多天的问题

网友(2019-08-05):
楼主好贴,但为什么下载下来的没法解压啊?

网友DW(2019-09-25):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解压不了呢

网友DW:
下载解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W: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解压不了呢

可能是网站临时故障,请换个时间重新下载

网友DX(2019-12-21):
这个**网站下载的所有附件都是六十多kB,都显示损坏,无法打开怎么回事

网友DY:
虚拟串口达不到这个速度吧?

网友DZ(2020-05-19):
请问有 USB_CDC_HOST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Z:
请问有 USB_CDC_HOST例程吗?

没有做。现在STM32CubeMX做得已经挺好了,如果不是要深究USB内部的原理,可以用STM32CubeMX自动生成。注意把系统堆开大点。HAL库也自带了USB_CDC_HOST的例子。

网友EA(2020-07-02):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EB(2020-09-16):
串口不是应该给一个固定的波特率吗?上位机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EC:
必须要支持一下

网友ED(2021-04-23):
程序烧进去开发板正常运行,但是PC端就是检测不到虚拟串口,虚拟串口已经正常安装了,程序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ED:
引用 网友BO:
你好 我下载了压缩包 用keil编译也是通过的,重新定义了USB_FS模式,四颗灯也会同时闪烁,感觉代码是没有问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找到原因吗

网友DR:
@碧云天书  楼主,我在使用时遇到很大的问题,从flash中读取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循环读取组成数据包,USB发送   每次向USB缓冲区放入256字节, 测试速度在300K左右,接收的数据时正确的
但是 每次向USB缓冲区放入512字节或者更大的数据,接收的数据就出现错误

USBD_CDC_SetTxBuffer(&USBD_Device, UsbSendbuf, 1024);
while(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Device) != USBD_OK)
{
        //testtemp_k++;
}

请教楼主是怎么样保证数据在800~900K的传输速度下的正确性,是否验证过USB一直给上位机发送数据的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R:
@碧云天书  楼主,我在使用时遇到很大的问题,从flash中读取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循环读取组成数据包,USB发 ...

在361楼回复过你的,你按里面说的试过了吗?

网友EE(2021-08-12):
写的很好

网友EF(2022-01-13):
我来回个帖  关于有些人的一些运行bug吧。  我是自己设计的板子,usb3300用的是自己的一个单独24M晶振,而且还很巧,我的主控也是407igt6.  但是我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vcp在fs模式下可以识别,但是在hs模式下不可以识别。  我重新装了十几次驱动,甚至想刷系统,因为我认为源代码肯定不需要更改。  但是在仔细看了一下程序后,需要将hs模式下的24M修改为8M,因为我的igt6主控是8m晶振。之后就一切正常啦。  最后感谢楼主的代码!

网友EA(2022-02-20):
还是一个经典的帖子呢。

网友EG:
这个有otg的功能吗

网友EH:
STM32F4Cube的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