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微分器

楼主(2014-10-09):
我根据这个在multisim12上搭电路,为什么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

速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那么大,运放早已进入饱和了,所以输出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那么大,运放早已进入饱和了,所以输出是方波。

你说的幅度是指幅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幅度是指幅值吗?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这个电路正确吗?为什么我输入变成2v了,输出还是一样?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正确吗?为什么我输入变成2v了,输出还是一样?求指导!

输入正弦信号幅度降到10微伏,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正弦信号幅度降到10微伏,再看看。

输出也还是矩形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也还是矩形波

我现在无法仿真,否则仿真一个你看看。
注意7楼图和首帖图矩形波频率不一样,这是寄生振荡的表现。
首帖电路,运放没有负反馈,被C3几乎完全去掉了,所以首帖电路是个放大倍数非常非常高的电路。
C4R5时间常数达0.31秒,C5R6更达1.24秒,对周期为0.6秒的输入信号,也“微”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无法仿真,否则仿真一个你看看。
注意7楼图和首帖图矩形波频率不一样,这是寄生振荡的表现。
首帖 ...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