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E software flash config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09):
楼主你好。
关于secure的内容,你可以到相关芯片用户手册中FTFA章节了解详细内容。
这里security setting的设置,其实是设置加密位的值,加密位一共两位,10是非加密状态,其余的值都是加密的。
另外,具体行的意思,你可以直接将鼠标移到相关位置,即会出现一些说明,会告诉你修改了哪些寄存器。

网友A:
1: flash securtiy:设置加密位值,是加密还是非加密,10非加密。控制的是FTFA_SEC[SEC]
2: freescale failure analysis access: 飞思卡尔失效分析进入,也就是在出现部件失效的情况下,是否运行进入flash内存。控制的是FTFA_SEC[FSLACC]
3:mass erase: 是否运行全片擦除,10是禁止,其余是使能。控制的是FTFA_SEC[MEEN]
4:Backdoor key secutiy, 是否使能,10是使能后门秘钥,其余是禁止。控制的是FTFA_SEC[KEYEN]
如果使能的话,后面的就是相关的秘钥,秘钥是放在flash的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中的。
具体请查看用户手册的flash memory module章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不要忘了帮我结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