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控制步进电机时,对于频率有何要求

楼主(2014-10-09):
最近在忙着步进电机的程序调试,主管指出要注意给定的脉冲频率,没搞明白频率指标如何设定?

网友A:
步进电机是给一个脉冲走一步,至于一步转多少角度要看电机了,频率太高电机接受不了就不会转了或瞎转,估计你的主管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是给一个脉冲走一步,至于一步转多少角度要看电机了,频率太高电机接受不了就不会转了或瞎转,估计 ...

后来舔着追问,主管说是该项目对输出转矩有要求,所以速度较快的话,输出转矩较小会达不到要求。这两者间有直接的关系吗?

网友A:
速度太快转矩变小,但低速转矩一样小,在你规定的转速内,你的转矩必须保证足够大,你是不是刚出校门?很多东西要学,靠网上查查资料没用,要买几本书,好好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转矩变小,但低速转矩一样小,在你规定的转速内,你的转矩必须保证足够大,你是不是刚出校门?很多 ...

那有哪些书籍是楼主认为比较好的,可以推荐下。

网友B:
速度不能太快,而且要求脉冲间隔要尽量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能太快,而且要求脉冲间隔要尽量均匀

谢版主提醒。:lol

网友C:
实在是不懂啊,等需要的时候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