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5J开发使用求助

楼主(2014-10-09):
请问我有一块N79E85J开发板一块,我想实现利用此开发板和我自己控制板连接,实现在线调试功能,请问此种方法能否实现?

网友A:
可以实现啊,你把调试接口焊接个接口,然后用排线连上就行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了

网友:
可以实现,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啊,你把调试接口焊接个接口,然后用排线连上就行了。

真的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可以?

必须可以啊,吼吼

网友E(2015-06-14):
楼主多设计个接口就行了,把编程接口流出来

网友E:
切记,最好都流出来那个编程接口,方便升级

网友:
有个编程接口还是很方便升级的,不能都编程完了,焊接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