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汇编写程序,竟然是这原因

楼主(2014-10-09):
最近和几个号朋友聊天,就不讲什么道理啦。直言不讳的说,用汇编的原因是不想让老板找人替代掉。难怪我C语言精通到如此地步,却被人想赶走就赶走........ 逼到自己干

网友A:
C语言能精通,玩汇编也一样能精通,小菜而已。
匿名
构造方法是一种特殊的成员方法,它的特殊性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构造方法作用:(1).构造出来一个类的实例 (2).对构造出来个一个类的实例(对象)初始化。 2.构造方法的名字必须与定义他的类名完全相同,没有返回类型,甚至连void也没有。 3.主要完成对象的初始化工作,构造方法的调用是在创建一个对象时使用new操作进行的。 4.类中必定有构造方法,若不写,系统自动添加无参构造方法。接口不允许被实例化,所以接口中没有构造方法。 5.不能被static、final、synchronized、abstract和native修饰。 6.构造方法在初始化对象时自动执行,一般不能显式地直接调用.当同一个类存在多个构造方法时,java编译系统会自动按照初始化时最后面括号的参数个数以及参数类型来自动一一对应。完成构造函数的调用。 7.构造方法分为两种:无参构造方法 有参构造方法

网友B:
想多了;P

网友C:
事情的背后总会有原因的,确实有些原因很奇葩...

网友D:
程序不大吧,如果是几十万行汇编,一个人写得写残了 而且调试起来也麻烦啊

真能做到这个的,只能说具有极大的耐心

网友E:
自己挖坑埋自己

网友F:
大部分四位机都用汇编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程序不大吧,如果是几十万行汇编,一个人写得写残了 而且调试起来也麻烦啊

真能做到这个的,只能 ...

说不定人家先用C写的,编译生成汇编,然后替换掉C,搞一大包汇编。: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