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M8168评估板上的复位及时钟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4-10-09):
复位电路

DM8168的复位管脚有:/RESET(PIN:G33),/POR(PIN:F37),/TRST(PIN:K36),/RSTOUT(PIN:G37)

/TRST:

经过一个4.7K下拉电阻接地,受外部仿真器控制。

/RESET:

= EMU_RSTn * EXP_WARM_RESET。

EMU_RSTn:经过4.7K上来电阻接到EVM_3V3,受外部仿真器控制。

EXP_WARM_RESET:经过一个上来电阻接到EVM_3V3,这个信号的来源是由外部给出。

因此,DSP的/RESET脚在评估板上的处理,仅仅就是受仿真器或外部控制。

/POR:

= (!( WD_OUT * OPT_SW2))  * CPU_PORz * PCI_PORz

WD_OUT:是DM8168本身的看门狗输出。

OPT_SW2:是SW5跳线开关的一个,用于允许或禁止DM8168看门狗起作用。合上时禁止看门狗。

CPU_PORz:来自复位芯片U32:TPS3808G09。由该芯片产生上电复位信号,通过,按钮复位也由该芯片产生。

PCI_PORz:由SW5的1-4决定这个信号的来源。

如果1-4合上,EVM_12V和PCI_3V3(这个电源由EVM_12V经U56:TPS54620来产生,该芯片的使能是EVM_3V3)没有达到正常值,或者PCI_SW_RESETn(这个信号是DM8168使用I2C总线控制U13:PCF8575来产生的)有效时,这个信号有效。这时,这个复位信号,输出到PCIe插座的复位脚上。

如果1-4没有闭合,这个信号受控于PCIe总线插座的复位信号。这个时候PCIe插座上的reset信号输出到评估板上。

/RSTOUT:

         去了:

         1:U19A:ET1011C千兆以太网PHY芯片的复位脚,作为该芯片的复位

         2:U2:TLV320AIC3106音频Codec芯片的复位脚,作为该芯片的复位

         3:输出到J20插座上

         4:U30:CDCM61002时钟发生器的复位脚,作为该芯片的复位信号

评估板上的时钟电路:

网友A:
通过多款的使用发现复位电路设计很重要
容易造成使用不稳定和少些不稳定

网友B(2015-11-12):
抄的那个博客**吧
里面有个错
CPU_PORz:来自复位芯片U32:TPS3808G09。由该芯片产生上电复位信号,通过,按钮复位也由该芯片产生。
这个应该叫掉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