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C语言的随机数程序,随机数范围3到6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09):
随机0到3再加3不就是3到6了

网友B:
软件做出来的随机数只能是伪随机数,不过也可以用。 关联越多越具有随机性。

网友:
用rand()%4+3,可以得到随机数,但是伪随机数(每次执行程序得到的数一样)
可以利用srand()函数,通过给不同值使得rand()产生可变的随机数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srand(time(NULL));
   printf("%d",rand()%4+3);
}
time()用于计算某一时间点到现在的秒数,由于时间在变所以time()返回值必然不同,执行srand()函数会影响rand()函数,这样每次执行程序得到的数就是随机的。这是在一本C语言的畅销书上看到的方法。。
至于不同范围,rand()%....+.... 程序中多写几个即可改变。

网友C:
在while(1)里加
rand++;//全局变量
反正这句话不会耗多少时间,每个子函数里加1~3个,
然后用的时候
randNum=rand &0X03;//只要最低三位
randNum +=3;

这样就差不多了。只要不过分追究,谁也不懂rand到底什么时候会自加到清零。

网友D:
一般程序用到定时器,读计数器低字节的低2位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