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烧写程序进不去

楼主(2014-10-09):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target initialization failed .check target power,and JTAG connection
I/O port = 0
不能初始化目标cpu:

目标初始化失败。检查目标电源,并通过JTAG连接

I / O端口= 0

敢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哩,CPU 电源端都有电

网友A:
断电重启。

网友B:
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多   如果通过仿真器可以正常连接到目标板
那说明电源和JTAG口是好的
建议重点查复位电路和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

断电重启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多   如果通过仿真器可以正常连接到目标板
那说明电源和JTAG口是好的
建议重点查复位电路 ...

我的这个板子应该是软件复位的,错误中出现过CPU 不能被复位初始化,JTAG口是那个口哩?是14针的借口?

网友C:
JTAG没有连接上DSP,且IO端口号不对,一般是IO port = 0x240。

网友A:
JTAG就是14针口,缺一个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