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单端转差分芯片,与ad8273差不多,但价格要便宜,谢谢!

楼主(2014-10-09):
求一单端转差分芯片,与ad8273差不多,但价格要便宜,请各位帮帮忙,万分谢谢!

网友A:
是处理什么信号?音频吗?就用个低噪声的两路运放自己搭建吧,价格会比用AD8273低很多,比如SGM722或者SGM8632都可以

网友B:
DS90LV011  单端转差分          DS90LV012  差分转单端

网友C:
在乎成本就用运放搭

网友D:
看看这个ic,价格低

网友E:
得看你的应用,带宽,噪声!  LT1994  AD8318  LTC6403 .....都是不错的片子

楼主:
这论坛各位大侠太热情了,太感激啦!带宽在20KHz- 50KHz之间,我找找你们说的IC看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