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 4.3 IPU rotion 180度

楼主(2014-10-09):
开发板:MCIMX6Q-SDP
BSP:android 4.3
问题:我需要把android 的UI做 180度的旋转。我在init.rc里边配置成setprop ro.sf.hwrotation 180.开发板进入android 并没有实现旋转。能否帮我check该问题。

网友A: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等下回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等下回你哈~~

好的,谢谢Rita.
我其实做了一些跟进.跟进到kenerl层直接改了驱动里边的参数,发现只能上下旋转,左右旋转是不行的。

在ipu_common.c里边的ipu_ch_param_set_rotation函数里面强制把参数rot设制成下面各种模式,发现配成90度的会黑屏,配成其他的几个模式的都只有Y轴上的旋转,X轴没反响

typedef enum {
/* Note the enum values correspond to BAM value */
IPU_ROTATE_NONE = 0,
IPU_ROTATE_VERT_FLIP = 1,
IPU_ROTATE_HORIZ_FLIP = 2,
IPU_ROTATE_180 = 3,
IPU_ROTATE_90_RIGHT = 4,
IPU_ROTATE_90_RIGHT_VFLIP = 5,
IPU_ROTATE_90_RIGHT_HFLIP = 6,
IPU_ROTATE_90_LEFT = 7,
} ipu_rotate_mode_t;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试一下旋转90度和270度可不可以。

网友A:
你就只改init.rc里的设置。别的暂时不要改。

网友A:
还有,你这里加加速度传感器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里加加速度传感器了没有?

我直接试的开发板上的,试了180度和270度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试的开发板上的,试了180度和270度都不行的.

能否在MCIMX6Q-SDP的开发板上验证一下基于android 4.3上实现rotation 180度这个问题.我都试过是不行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试的开发板上的,试了180度和270度都不行的.

好的,我明天在我这边帮你试一下,android4.3的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可以,试完了给你回复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明天在我这边帮你试一下,android4.3的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可以,试完了给你回复哈~~请耐心等待 ...

Rita,今天能有结论么?这个问题我折腾了有两天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今天能有结论么?这个问题我折腾了有两天了。谢谢!

你好,今天有事,来不及帮你调试了,调试的话明天有时间帮你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今天有事,来不及帮你调试了,调试的话明天有时间帮你弄。

Rita,还请帮忙协助check该问题,我这边确实时间很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还请帮忙协助check该问题,我这边确实时间很紧。谢谢!

今天事情特别多,明天帮你check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事情特别多,明天帮你check哈~~

好的,真的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真的谢谢你的支持!

不客气的,应该的。

网友A:
明天我搞定了给你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搞定了给你回复哈~~

Rita,今天下班前能有结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