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问题 函数没有原型问题

楼主(2014-10-09):
编译时候出现这个情况 Error[Pa045]: function "****" has no prototyp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7ed43e30101blk4.html

这么说如果把选项勾上的话就必须在C文件的头文件里面声明下函数了?,即使是没有被调用使用的函数。

如果不勾选的话,没有被调用的函数实际上不在头文件里面声明也不会报错的。

网友A:
是的。请看IAR帮助中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请看IAR帮助中的说明:

请问帮助文档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A:
打开EWARM,[Help]菜单里就有。

楼主:
具体哪个文件里面谢谢。@amanda_s

网友A:
具体哪个文件,我也不清楚。在“Search"菜单里,搜索关键字”prototype"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