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E software如何实现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4-10-09):
我想用PE software在FRDM-KL05Z上面做一个循环低功耗模式timer唤醒翻转LED的程序 ,但我没找到低功耗模式的component;大虾请问如何实现 感谢那!!

网友A:
楼主你好,低功耗的配置,不需要使用专门模块,只需要在CPU的高级配置中配置就行了。
你可以参考我们KL25的一个PE工程,里面有低功耗的。

网友A:
KL25的官方例程:http://www.freescale.com/files/3 ... ds&fileExt=.exe
安装后,例程目录: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PEx_low_power_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