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电路不能反馈调节,请教

楼主(2014-10-09):
设计了一个同步降压的BUCK电路,设计目标是输入12V,输出2V/10A,效率大于90%。搞到第三版基本目标实现了,但有个奇怪的问题,特向大家请教。电路图如下图所示,很简易的结构。软件也很简单,AD采样,根据采样结果调节PWM占空比。使用电子负载做测试的时候(电子负载标称可以到20A的,从淘宝上买的简易型的那种,具体链接不贴了,避免麻烦),在设置小于9A的时候,输出电压可以稳定在1.98-2.02V之间,效率在92%左右,但只要大于9A,输出很不稳定,基本表现是电压电流的大幅跌落,然后反馈调节再跌落。
这个电路使用的振荡频率约86K,前面两版也有相同的问题,在这个之前还使用TI的集成芯片TPS40077设计了两版,因为效率达不到而放弃,使用40077在这个电子负载上也有相同的问题,40077版本的振荡频率约500K。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电子负载设置到9A,另外1A使用电阻来提供,发现电源很稳定,与电子负载卖家沟通,他说“可能是电源和负载的调整频率有重叠”“可以通过修改控制反馈参数来解决”“可以通过修改积分电路的电容来修改负载的调整率,应该可以做到兼容这款电源”“在电池供电的时候,这个负载1V/20A都没有问题”。搞电源我个人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基本上就是看别人的设计,看数据手册自己搞,对他说的我也理解的不是很深,我尝试修改了一下反馈调节的速度,基本没效果。但发现,如果做成开环的,就是设定好占空比,不再进行AD采样,系统变得很稳定,达到12A都很轻松(还是在这个负载上),效率仍在90%以上,当然输出电压漂的就厉害了,12A的时候只有1.8V,1A的时候有2.2V。
一个负载没多少钱,也犯不上再把负载和电源一块寄给卖家让人家修改参数,另外已从淘宝上买了几个金属壳功率电阻(还在路上),我打算正常反馈调节全程负载1A-10A都用纯电阻来测一下。
这个现象很不好理解,特向大家请教。
这个到底是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到底是负载的原因还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A:
楼主的深绿色背景是为了给我们护眼吗,我体验了下,很难受啊。

我觉得你那个淘宝负载和电源都有问题。
负载:不能在2V@10A下稳定工作。
电源:不能在不稳定的2V@10A负载下稳定工作。
我不懂电源,上面说地很绕口,不过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非常感谢,完全看明白了你的意思。背景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弄的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