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读取EEPROM AT25256状态寄存器 数据 异常 如图。

楼主(2014-10-09):
如图  读AT25256的状态寄存器时  返回的数据 异常  ,有做过这个 知道什么原因吗?用的是合众达5509板子的原理图跟程序。

网友A:
没有用过 帮楼主顶

网友B:
貌似是没有调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没有调对

什么意思呢?  有部分电压达不到要求  很低~ 开始怀疑是延时问题  但发现不是

网友C:
你好    下图中的是发送数据吗
应该不是牵制幅值的问题 吧
发送波形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下图中的是发送数据吗
应该不是牵制幅值的问题 吧
发送波形正常啊  ...

都是返回的数据,但是大部分幅值还不到500mv呀?这对吗

网友D:
原因比较多 再盘查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返回的数据,但是大部分幅值还不到500mv呀?这对吗

确实很奇怪   只有一部分不正确没有遇到过
你确保EEPROM供电正常稳定

网友E(2014-11-13):
目前为止没有遇到过楼主这种情况,难道是设置的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