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T6 的RTC精度问题

楼主(2014-10-09):
如何提高STM32F107VCT6的RTC精度,

网友A:
用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部晶振~

就是用外部晶振的,9天差了27秒,不过刚开始的两天只差了一两秒。晶振问题?

网友B:
看看你买的晶振,温漂是多少;
还有晶振的精度;

软件想办法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买的晶振,温漂是多少;
还有晶振的精度;

知道怎么进行网络对时吗?服务器IP跟端口是多少

网友C:
如果要精确记录时间或者之类的功能,是不是应该在软件上要周期性的采取一些措施来校正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