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USB数据采集卡,能把设备类型描述成MASS STORAGE吗?

楼主(2014-10-09):
如题所示,是不是描述成MASS STORAGE对于数据传输不合适。那对于USB数据采集卡来说,应该将设备描述成什么类型?一般市场上的USB数据采集卡都是将设备类型描述成什么?
PS:我看了HID的传输速度是不符合我的要求的,有点低。

网友A:
没玩过usb数据采集卡。你需要多高的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B:
没搞过USB数据采集~

网友C:
只能描述成USB host, 把自己描述成device就只能被动求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usb数据采集卡。你需要多高的数据传输速度?

现在二姨,怎么没有新消息提醒了,现在刚看到。回版主,至少得600KB/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描述成USB host, 把自己描述成device就只能被动求读写。

好像就是device,命令由上位机发出,来控制数据采集卡

网友D:
600k估计usb虚拟串口就搞定了。

网友E:
主从模式都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k估计usb虚拟串口就搞定了。

是这样的,虚拟串口的话,我用的是WIN CE系统的上位机,驱动还要自己写;如果是MASS STORAGE的话,WIN CE系统就可以自动识别。所以我想问的是如果是MASS STORAGE,方不方便进行数据传输,也就是我写一个上位机应用程序,通过USB的MASS STORAGE类,能直接控制下位机数据采集卡,进行命令发送与数据传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从模式都没搞懂

数据采集卡上的USB是device模式,上位机的USB是host模式,上位机发指令来控制数据采集卡,这样理解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