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同步通讯问题,大虾们 来围观!!

楼主(2014-10-09):
江湖规矩先贴代码:
  void System_Init(void)
{
        RCC_Configuration();                   //开启外设时钟        //SYSCLK=8MHz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ial();
           NVIC_Configuration();
}

void USART_Initial(void)
{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1->CR1|=0x206c;        //;USART模块使能,允许接收发送,使能USART中断
           USART1->BRR=0x1A0A;//BaudRate;//; //19133  bits/s;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 配置*/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对于发送PIN必须配置成复用输出上拉否则不能正常发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对于接收PIN必须配置成浮点输入否则不能正常接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2 pins: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define  GPIO_Remap_JTAG_Disable    0x04000000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启动IO口的复用功能(AFIO),        用于外部中断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I2C2, SPI2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不使用外部晶振影射PD0,PD1到OSC_IN,OSC_OUT.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 ENABLE );
//    #if !DebugModel
//       AFIO->MAPR|=GPIO_Remap_JTAG_Disable;  // 使能与JTAG复用的GPIO 使GPIO可用。
//    #endif
        //使能FSMC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这是准备部分,只贴一部分  大家都懂哈!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define LCD485_Address  0x10
        BYTE  RecTemp;

        if(USART1->SR&0x40) //发送
           {
                     USART1->SR&=~0x40;
                     if(SCIStartSent)
               {
                       if(SendCounter<SendBuffer[0])
                                  USART1->DR=SendBuffer[SendCounter++];
                       else
                           {
                                   if(!SCIRece)sentIntervalDelay = 3; // 3ms 完成一循通信稍做延时以便SCI有空闲做下次通信,此种情况专属sentkey
                                //SCIErrorCN=0;
                                    SCISentDis;
                                    SendCounter=0;
                                    SCIStartSent=0;
                                }
                     }
           }

         if(USART1->SR&0x20) //接收
             {
                      RecTemp=USART1->DR;
                      if(AddrEqual==0)
                      {
                       if(RecTemp==LCD485_Address)
                          {
                               AddrEqual=1;  //被正确询址
                               }
                      }
                     else
               {
                       if(SendCounter==0)
                                ReceBuffer[SendCounter++]=RecTemp;  //接收到长度
                         else if(SendCounter<ReceBuffer[0])
                                 ReceBuffer[SendCounter++]=RecTemp;
                         if(SendCounter==ReceBuffer[0])
                        {
                                 SendCounter=0;
                                    if(SCIRece)
                              {
                                        SCIRece=0;
                                        //SCIErrorCN=0;
                                        sentIntervalDelay = 3; // 3ms 完成一循通信稍做延时以便SCI有空闲做下次通信
                                        //scisentpnter = Null;
                               }
                                FinishedRece=1;  //完成一帧数据接收
                       }
                     }
     }
}
串口中断部分

问题如下:
1,如何设置为同步通讯?
2,中断中如何实现同步收发数据?
2,如果用串口猎人高级发码能和MCU同步通讯不?

备注:现在的设置是异步通信 通讯正常

楼主:
STM32 同步通讯源码 共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个!

围观。一直都是做异步通讯。

持续支持!!

顶楼主

楼主的同步通讯,主要用作与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一直都是做异步通讯。

持续支持!!

1,DSP与STM32同步通讯 把STM32采集的按键值传给DSP 收取DSP运算出的数组值(对应数码管)
2,复制数据 实现STM32和DSP掉电存储数据 相互能复制存储

网友B:
你都调好了,还有啥问题

网友C:
为啥要同步通讯呢?不明白。我们一般不都是使用异步通讯么?

网友D:
楼主说说原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调好了,还有啥问题

我这个是异步通信 就是贴出来  让大虾们给改改  再给补充一下知识。
1,同步时钟是一个MCU发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同步通讯呢?不明白。我们一般不都是使用异步通讯么?

(1)总共14字节,键盘与变频器均采用FIFO模式以节省系统开销
(2)通讯头字节固定为0x27,0x62    //
(3)校验字节为命令字节与通讯内容累加计算产生,因为这种方式比CRC可以减少很多计算量。
(4)由于通讯距离可能会较长,通讯波特率4800bps,采用全双工422通讯模式,数据收发不间断进行。每帧数据发送耗时约30ms。
(5)考虑到方便参数16位模式寻址,将校验字节放到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同步通讯呢?不明白。我们一般不都是使用异步通讯么?

(1)总共14字节,键盘与变频器均采用FIFO模式以节省系统开销
(2)通讯头字节固定为0x27,0x62    //
(3)校验字节为命令字节与通讯内容累加计算产生,因为这种方式比CRC可以减少很多计算量。
(4)由于通讯距离可能会较长,通讯波特率4800bps,采用全双工422通讯模式,数据收发不间断进行。每帧数据发送耗时约30ms。
(5)考虑到方便参数16位模式寻址,将校验字节放到前面。

为了配合DSP的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说原理呗

我这是异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调好了,还有啥问题

版主 能否指点指点

(1)总共14字节,键盘与变频器均采用FIFO模式以节省系统开销
(2)通讯头字节固定为0x27,0x62    //
(3)校验字节为命令字节与通讯内容累加计算产生,因为这种方式比CRC可以减少很多计算量。
(4)由于通讯距离可能会较长,通讯波特率4800bps,采用全双工422通讯模式,数据收发不间断进行。每帧数据发送耗时约30ms。
(5)考虑到方便参数16位模式寻址,将校验字节放到前面。

网友E:
异步用usart,同步用s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 能否指点指点

(1)总共14字节,键盘与变频器均采用FIFO模式以节省系统开销

同步不熟;
和你一样,我也公司上班的,ST的很多东西也没接触过;

那还不如提高波特率呢,不知道你线多长;
我一般用115200的;
线真的很长的话,也可以考虑加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异步用usart,同步用spi

可以试试

楼主:
同步通讯 没有大神用过么?

网友F:
iic是同步通信.

网友F:
spi也是用步通信.

网友E:
没那么玄,给你补点知识,同步通讯和异步通信是通信的两种方式.
同步方式可以提供很高的通信速率,其数据传送逻辑由同步信号提供,也就是clk,所以凡是硬件上有clk的都是同步方式.spi,iic...
异步方式依赖于固定的时间来区分数据,也就是常说的波特率,收发双方都遵从统一个波特率就可以实现通讯了,凡是需要波特率的都是异步方式usart,can,485...

同步和波特率是矛盾的...所以(4)表示不理解,你中间还有个422末,如果是的话你考虑spi转422就行了(422不了解).
具体的数据格式是软件协议部分,自己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iic是同步通信.

是STM32与DSP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i也是用步通信.

是的 试试用SP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玄,给你补点知识,同步通讯和异步通信是通信的两种方式.
同步方式可以提供很高的通信速率,其数据传送 ...

波特率: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符号数,若每个符号所含的信息量为1比特,则波特率等于比特率。在计算机中,一个符号的含义为高低电平,它们分别代表逻辑“1”和逻辑“0”,所以每个符号所含的信息量刚好为1比特,因此在计算机通信中,常将比特率称为波特率,即:
1波特(B)= 1比特(bit)= 1位/秒(1bps) 例如:电传打字机最快传输率为每秒10个字符/秒,每个字符包含11个二进制位,则数据传输率为:10Baud。11位/字符×10个字符/秒=110位/秒=110bps。计算机中常用的波特率是:11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28800、33600,目前最高可达56Kbps.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符号数,若每个符号所含的信息量为1比特,则波特率等于比特率。在计算机中 ...

同步通讯必须有同步信号

网友E:
dsp也有spi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p也有spi接口啊

可能我弄错了 SPI没用过 也是用的串口的端口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我弄错了 SPI没用过 也是用的串口的端口吗?

spi和串口是两种设备.

网友F:
USART是异步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ART是异步的好不好?

同步异步功能都有

楼主:
用 异步通讯了! 同步也没有大虾指点呀!

楼主(2014-11-18):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玄,给你补点知识,同步通讯和异步通信是通信的两种方式.
同步方式可以提供很高的通信速率,其数据传送 ...

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