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我应该选怎样的蓄电池

楼主(2014-10-09):
我和同学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活动,打算做一个类似于 的发电地板, 我们打算自制一个整流器,就只是把交流整成直流。  但是电流的大小是会变的,而且应该是小电流。一般的蓄电池行吗,变化的小电流可以充吗

网友A:
可以充,蓄电池选择看功率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充,蓄电池选择看功率和电压

选蓄电池看功率和电压是依据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蓄电池看功率和电压是依据什么呢?

你的设备需要用电量,比如工作电流,连续工作时间等

网友B:
电池电压外、还有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