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这个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输出被削顶?

楼主(2014-10-09):
(无正文)

网友A:
R5下面接电容后到地,构造交流通路,同向输入接电阻到地配置直流偏置。再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下面接电容后到地,构造交流通路,同向输入接电阻到地配置直流偏置。再看看情况 ...

按照你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那个电路怎么就被削顶呢,而且为什么如果不加隔直电容也可以输出完整波形呢?能否告诉我原因?
如果R5下面不接电容,交流不是同样可以通过的吗?同相端接一个电阻怎么会有直流偏置的?为什么要直流偏置?
请教高人

网友B:
仿真要有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你这里什么都没有,可能会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C:
运放本身也有直流偏置,被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本身也有直流偏置,被放大了

但是我的输出不是有一个隔直电容可以把直流隔直掉了吗?剩下的就只有被放大的交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输出不是有一个隔直电容可以把直流隔直掉了吗?剩下的就只有被放大的交流了 ...

4楼shalixi说的是运放同相输入端“要有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你扯输出端干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无直流通路,导致同相输入端电位偏移,造成输出偏移。

楼主(点评):
你才差劲!唧唧歪歪个毛!

楼主(点评):
不要跟我唧唧歪歪的,你就一娘们!

楼主(点评):
这个帖子已结!没看到吗?

网友E:
  交流信号经电容加到运放块输入端,没有下拉电阻,输入端等效一个二极管加电阻,对输入+-向幅度电压的阻抗不同,等于加了一个直流分量,输入信号的中轴就偏离0轴,出现首帖状况。严重时,直流分量饱和,就没有交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shalixi说的是运放同相输入端“要有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你扯输出端干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运放同 ...

我问的是5楼,直流偏置被放大,不是到输出是什么?你给我答非所问的扯到4楼。此贴已结,不用再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那个电路怎么就被削顶呢,而且为什么如果不加隔直电容也可以输出完整波形呢? ...

1、直流偏置就是为了稳定信号基准点,没有偏置,没有基准点。
2、运放输入必须要接偏置,给偏置电流构造一个直流回路。
3、不接直流偏置,运放的偏置电流会给电容充电,电容两端就会慢慢的有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再和信号叠加,放大后就是你输出的结果。所以你会看到顶部被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流偏置就是为了稳定信号基准点,没有偏置,没有基准点。
2、运放输入必须要接偏置,给偏置电流构造 ...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5楼,直流偏置被放大,不是到输出是什么?你给我答非所问的扯到4楼。此贴已结,不用再回复。 ...

隔什么直啊,隔直!
你先把运放的偏置电流和电容工作原理闹清楚再说。
版主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你还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什么直啊,隔直!
你先把运放的偏置电流和电容工作原理闹清楚再说。
版主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你还火了。 ...

滚球!别来跟我扯!

网友D(点评):
真够差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