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这样接,能工作吗?

楼主(2014-10-09):
突然想到,如图所示,3.3V是否会流向集电极?out能输出3.3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是不是集电极没有反向偏置

网友B:
会流到1.8V,基极被钳位, 然后3.3V IO 垮掉或者 Q 垮掉。

网友C:
C极被烧断,然后Vout = Vio - 0.7

网友D:
3.3V IO串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E:
你要做这个转换,直接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F:
可以,IO的内阻通常较大即所谓的弱上拉输出,而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
如果IO是强上拉输出,那么BC结就会正偏,此时晶体管就成了两个二极管,IO将对1.8V回路放电,可能对该回路的电源调节器不利,而Out端则跟此时的晶体管基极仍保持一个结压降的关系。

网友G:
三极管无**常使用!

网友H:
能!…3.3V通过B E…等于串接了一个二极管。但三极管CE饱和…
   输出电压等于3.3V减0.7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IO的内阻通常较大即所谓的弱上拉输出,而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
如果IO是强上拉输出,那么BC结就会正 ...

谢谢指点

网友I:
如果I/O信号源内阻较大,楼主电路可以工作。只是射随器变成限幅器了!参见下图:

网友J:
Proteus仿真是输出1.8V

网友K:
只相当于接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L:
肯定不能啊!

网友M:
基极需要串电阻,否则必烧···

网友N:
三极管等效电路

网友O:
输入3.3V,输出3.3V,直接输出不行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输入3.3V,输出3.3V,直接输出不行吗?

他这个输出不是3.3,是1.8。

网友P:
不会流向集电极,不会输出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