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C采样频率的设置

楼主(2014-10-09):
请各位大神赐教,28335的ADC采样频率如何设置?小女子在此谢谢了!急急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你好   采样频率是先通过配置系统时钟   然后配置高速外设时钟
最后再配置ADC模块的时钟寄存器等

请参考
TMS320F28335 ADC详解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发帖问过,没有人会具体设置的。或许有的人会,但懒得帮我们;
楼上贴了一篇网上的帖子,感觉没啥用。

下面是个人观点,具体设置参加下图:

个人总结:
1.HSPCP,用来分频系统时钟,供步奏2使用;
2.ADCCLKPS和CPS决定ADC的时钟;
3.ACQ_PS,用来设置转换速率(采样保持速率);
采样频率步奏2应该就是ADC的时钟频率,但实际的采样频率可能达不到设置的值,和软件、硬件都有关系;
步奏3设置的是转换速率

楼主:
恩 有个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说采样频率实际就是ADC的时钟频率。即使达不到 我觉得这个采样频率比我要采集的频率大很多!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你好   采样频率是先通过配置系统时钟   然后配置高速外设时钟
最后再配置ADC模块的时钟寄 ...

虽然没有懂,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发帖问过,没有人会具体设置的。或许有的人会,但懒得帮我们;
楼上贴了一篇网上的帖子,感觉 ...

恩 有个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说采样频率实际就是ADC的时钟频率。即使达不到 我觉得这个采样频率比我要采集的频率大很多!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吗

网友B:
只能根据实际应用来测了吧,一般实际的会比软件设置的小。
具体我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根据实际应用来测了吧,一般实际的会比软件设置的小。
具体我也不是很懂。。。 ...

我也不是很懂!感觉都是云里雾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有个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说采样频率实际就是ADC的时钟频率。即使达不到 我觉得这个采样频率比我要采集 ...

采样频率不是时钟频率,采样频率是采样的次数,是ADC开通关断频率,时钟频率主要还是影响转换速率的,能不能规定时间内完成预定序列的转换需要设置,这三者不一样,一次ADC的开通可以采样多个点,也就是一个采样周期可以采样多个点,这多个点都是在转换时间(一个或多个时钟脉冲)内完成转换的,你好好看看相关文档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关于ADC采样   楼上各位回答的很好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频率不是时钟频率,采样频率是采样的次数,是ADC开通关断频率,时钟频率主要还是影响转换速率的,能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个问题问你,那我用epwm来控制AD的启动,那么epwm的周期和频率就是ADC的采样周期和采样频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个问题问你,那我用epwm来控制AD的启动,那么epwm的周期和频率就是ADC的采样周期和 ...

原则上讲是这样的,如果你都配置正确且合理的话,epwm启动的频率就是采样频率,根据实际需要,采样脉冲宽度与ADC时钟周期都配置合理,那么采样结果没问题,如果过于频繁起动adc,而本次启动时上次采样还未完成,或在一次采样脉冲内多次重复请求启动,那epwm的启动频率将会大于采样频率,这东西要根据需要合理配合使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讲是这样的,如果你都配置正确且合理的话,epwm启动的频率就是采样频率,根据实际需要,采样脉冲宽 ...

你能给我提供一个用epwm来启动ADC的采样程序吗?因为我要采集的信号的频率是200hz,我也不知道采样脉冲宽度与ADC时钟周期怎么配置才算合理。在此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