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請大家分析下此電路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09):
1、Q1的基级是不是少了个上拉电阻?
2、电路简化看;
  电阻和电容串联,看做一个电容,串电阻提高响应速度的;
  二极管反接在三极管的BE,反向保护的;
  这样电路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3、电阻,电容的串联,接到基极,引入正反馈,使电路振荡的;

网友A:
我以前用的电路,效率不高;
但比你的电路简单多了,容易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
不客气,也不一定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的电路,效率不高;
但比你的电路简单多了,容易理解;

大仙,这是反激式开关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