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03 IO 口作为输出 内阻 竟然有 八百多欧?

楼主(2014-10-09):
如题

网友A:
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得出来的?

本来是想将一个信号 通过400欧姆左右,通过IO 口拉低来 拉掉一部分信号,但是电压拉低后,没效果,用万用表对地测了一下有800多, 像C8051的话同样的电路通过 设置为漏极开路是可以的

网友B:
1503输出低的时候灌个10mA肯定没问题的。你什么信号?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3输出低的时候灌个10mA肯定没问题的。你什么信号?几伏?

是音频信号,我想通过一个几百欧的电阻 通过IO口来拉低 信号,但是拉低 之后发现 没作用,同样的电路我在C8051 上能够实现的,后面用万用表测试了下,发现IO对地的电阻有 800多欧这样.

网友C:
测试方法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音频信号,我想通过一个几百欧的电阻 通过IO口来拉低 信号,但是拉低 之后发现 没作用,同样的电路我在 ...

信号源输出阻抗多少?不太相信C8051能把几百欧姆后面的信号拉低,一般信号内阻没那么大的。

网友D:
测试错误
规格书给出的数据是Vol max=0.6V@8mA@5V,这说明其等效输出阻抗至少小于75R。

网友D:
C8051的规格书给出的数据是Vol max=0.6V@8.5mA,这说明其等效输出阻抗至少小于70R,和PIC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D:
楼主最好搞清楚,C8051的 IO结构和PIC的可是有很大不同的。PIC的IO有对VDD的钳位二极管,C8051的可是没有的。

网友E:
一般内阻不会有那么大,不能简单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谢谢各位,资料没读透,应该不是内阻的问题, 不过有点不明白,我是想拉掉音频信号(通过IO拉低,类似于拉地,这样子),在C8051 上同样的电路时能拉掉,PIC却没拉掉,有点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