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E06的CAN通讯例程

楼主(2014-10-09):
在MKE06can通讯例程中,为什么要把晶振改为10M的,而8M的就不行呢?我板子现在8m的怎么才能实现CAN通信?
我测试了下,好像用8M的程序跑到 CAN_Init(MSCAN,&sMSCANConfig);里就不出来了。

#define EXT_CLK_FREQ_KHZ        8000        /* in KHz */
    //#define EXT_CLK_FREQ_KHZ        10000       /* in KHz */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里的例程?

楼主:
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KEXX_DRIVERS_V1.2.1_DEVD驱动包下面的..\build\iar\ke06\CAN_Node2_demo例程

网友B(2014-11-24):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KEXX_DRIVERS_V1.2.1_DEVD驱动包下面的..\build\iar\ke06\CAN_Node2_demo例程 ...

我现在在用CAN 发现例程里面是固定为扩展帧的,改成标准帧后,ID也相应的改成为11位标准ID,用CAN分析仪接受,发现不能接受到ID,但是可以接受到数据

楼主:
Can通讯还没调试,调试时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n通讯还没调试,调试时有问题一起交流.

你的CAN通信,用例程能不能接受数据,我用例程发现接受不了数据

楼主:
我现在收发都看不到数据,不知道是我CAN分析仪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但是我用示波器能测试到KE06的canrx和cantx都有波形。

楼主:
这是DEBUG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