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B,C集接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4-10-09):
请教三极管B,C集接电容的作用

网友A:
防止电路自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

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路自激。

怎么防止自激振荡?

引用精典:自激振荡是正反馈、而B C是反相18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防止自激振荡?

在此电路中,无非是降低较高频率时的增益。
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使用这么一支电容,因为三极管基极到地和集电极到地均为电阻性元件(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也不会产生相移)。

网友E:
请问这个电压是怎么得出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电压是怎么得出的啊

“这个电压”是指哪个电压?
是指Vo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此电路中,无非是降低较高频率时的增益。
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使用这么一支电容,因为三极管基极到地 ...

什么情况下要加此电容?

网友F:
这个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是指哪个电压?
是指Vo么?

对啊,就是VO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图不完整,两种皆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啊,就是VO

R1指可调电阻与其上面未标注的固定电阻总串联值。
Vo经R1和R2分压后,若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可以忽略,则分压点的电压等于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加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即6.9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不完整,两种皆有可能。

是啊。想问问楼主。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这个电容或许起到补偿的作用。

错!…还是负反馈。或消除过冲尖锋…

楼主:
开关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1指可调电阻与其上面未标注的固定电阻总串联值。
Vo经R1和R2分压后,若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可以忽略,则分 ...

谢谢,这就明白了,就是疑惑怎么没算上面的那个未标阻值的电阻。。。

网友G:
怎么,俺觉得,那不是三极管,而是,稳压IC ,TL431,一类。

网友H:
一般此应用是消除上电瞬间的电流冲击,避免造成三极管损坏,在此处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呢?

网友I:
沙发说的对,就是防止自激的。因为开关电源的控制环路很大,有很多迟滞环节,所以要加相位补偿,阻止电源输出振荡的电压。撸主的图只是整个控制环路的一部分,单看这个图是看不出来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