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一个USB端口通过数据选择器得到两个通道(二选一)实现复用

楼主(2014-10-09):
简单点讲就是USB2.0的信号线有D+&D-,通过双路的单刀双掷开关得到DA+&DA-和DB+&DB-,其中DA那一路用于MCU串口程序下载、DB那一路用于接MCU的USB总线,实现PC->MCU->SD卡。其中双路的单刀双掷开关我采用74HC4052双4选1模拟开关IC

现在担心该IC能满足USB2.0的48Mb的速度吗?看datasheet,通道有一定的延时,不知这个方案可行不?求教!

网友:
当然 不可以了,建议你用USB hub做

网友A:
74HC4052不可以,可以选用CH440,或者pericom。专用USB切换开关。

网友B:
把D1+和D2+短接、&D1-和D2-短接、只切换V1+与V2+,GND1与GND2,。这样采用74HC4052双4选1模拟开关IC就可以了。甚至GND1与GND2都可以一直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1+和D2+短接、&D1-和D2-短接、只切换V1+与V2+,GND1与GND2,。这样采用74HC4052双4选1模拟开关IC就可以 ...

哦,你的意思是说把4个通道两两短接,变为双路2选1,这样阻抗什么的会比单通道低些,嗯,这样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4052不可以,可以选用CH440,或者pericom。专用USB切换开关。

嗯   百度了一天,感觉USB SWITCH靠谱些

楼主:
前天选定了TI公司的USB SWITCH——TS3USB30E,支持USB2.0 HIGH-SPEED,针对我的FULL-SPEED绰绰有余,TI公司有这个芯片的样片,申请了两片。问题解决了,这几天头疼死!

嚓  没权限发表链接,大家自己到官网上看吧!

网友C:
建议用模拟开关IC做

网友D(2014-11-10):
74HC4052做有些鼠标和U盘可以识别,有些却不可以,好蛋疼

网友E:
建议用USB开关或者继电器

网友F:
74HC用来切USB high speed肯定不够了,用专用的切换芯片吧,HUB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D1+和D2+短接、&D1-和D2-短接、只切换V1+与V2+,GND1与GND2,。这样采用74HC4052双4选1模拟开关IC就可以 ...

使用74HC4052实现USB和串口的切换,原理图如下,插上优盘有些优盘可以识别,有些却不可以,将R510,R511接上0欧电阻USB信号直连后所有U盘都可以识别,问题是否出在74HC4052芯片这里,不想换芯片该怎么弄,你那个评论没太看明白,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