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平时你们都拿示波器来干啥的?

楼主(2014-10-09):
有万用表很多时候就够了吧?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中只有直流,那万用表就够啦。

网友B:
当你电路搞不定的 时候 不晓得哪里问题的时候
就要示波器看了
如果你要调时序 用万用表 怎么下手啊

网友C:
示波器看波形,时序,特别是边沿触发的暂态信号,这是万用表无法的

网友D:
主要用来测量通信波形。

网友E:
波形。时序。频率。这些都能用万用表能替代吗。?

网友F(2014-11-09):
示波器是电子工程师的眼睛

网友(2015-02-11):
直流的我能用万用表搞定,交流就示波器,我喜欢用示i波器,测量电路,看待信号比较直观。

网友G:
如果检查振荡或暂态,万用表就不方便了。

网友H:
看电源纹波

网友I: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为什么示波器需要触发?不同触发方式都在哪些方面有优势?在内部构造上它是靠硬件实现的吗?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波形。时序。频率。这些都能用万用表能替代吗。?

双通道可以测时序吗?

网友K(2015-04-04):
给你个小资料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