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race中的退出中断的节能选项在哪

楼主(2014-10-09):
在CCS中的Grace上如图有个中断退出后的节能选项,可是我在CCS V5.5软件中没有看见,

楼主:
图片在这儿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就是了。

我知道怎么进入低功耗模式,我就好奇这个设置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进入低功耗模式,我就好奇这个设置在哪里

你上面那个图片里就有,low power mode 0/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那个图片里就有,low power mode 0/1/2/3/4

这个图是我在一个本书上截下来的图 ,我在自己的软件中找不到这个设置.我用的是CCS V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我在一个本书上截下来的图 ,我在自己的软件中找不到这个设置.我用的是CCS V5.5 ...

:L

网友A:
刚才打开软件找了找,我也没找到。一般我都是直接编写代码……

楼主:
谢谢你耐心的回答我这闲的蛋疼的问题,:lol看来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耐心的回答我这闲的蛋疼的问题,看来是软件版本问题

哪个版本的可以?我也用的5.5,里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的可以?我也用的5.5,里面没有

我只是猜测而已,不知道作者到底使用的是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