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芯片在上电瞬间冒烟烧坏

楼主(2014-10-09):
有以下情况,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谢谢!
使用的是AD7657芯片,出现了好多次在控制板上电瞬间,把该芯片烧坏,烧坏位置在31、32脚(±15V电源)旁边,都是冒烟烧坏,另外,上电后正常的板子一直运行正常,没出过问题。

网友A:
电源电压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不对吧。

稳态下ok的~瞬态单电源测试过ok的~

网友A:
电源脚附近加接容量大一点的钽电容或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脚附近加接容量大一点的钽电容或陶瓷电容。

按规格书推荐的1uF陶瓷电容

网友A:
加大这个1uF陶瓷电容。

网友A:
影象中,1uF陶瓷电容的误差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这个1uF陶瓷电容。

嗯,我们会尝试的~

网友B:
上电路图

网友C:
上电瞬间有高压出现在电源脚或其它引脚上,有可能是控制板与模拟调理电路的上电次序的问题。

网友D:
芯片伪劣!…

网友E:
通常情况一通电,就每个电压都迅速达到预期的电压。
但是实际上各个电压是逐渐升降到位的,要保证每个电压升降瞬间,芯片各个电源都在正常范围内。
有些负压的电源芯片要在正压好了之后才开始启动,这时如果信号已经有负电压,就出现信号电压超过电源电压范围了。

网友F:
将正常的板子的芯片对换到不良板子上,如也正常,估计是芯片差异导致;
如是也烧坏,则看看外围电路,如上电冲击电流,电压是否在范围内;
个人建议,供参考;

网友G:
你的稳压模块是不是与AD模块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电源线比较长,电源线电感就不可忽略。可能会在上电瞬间,电源通过电感向电容充电,达到电源电压以后,电感电流不能瞬变,于是继续向电容充电,形成过压脉冲。这在以层叠贴片电容作为退耦电容时更容易发生。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引发的问题,解决办法有两个:
1. 在退耦电容上串联一个0.3欧姆的小电阻,减小过冲
2. 在贴近VDD和VSS引脚的地方并联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稳压模块是不是与AD模块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电源线比较长,电源线电感就不可忽略。可能会在上电 ...

感谢意见,正在测试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情况一通电,就每个电压都迅速达到预期的电压。
但是实际上各个电压是逐渐升降到位的,要保证每个电压 ...

感谢意见,正在测试ing

网友H: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来学习下

没有呢。刚好碰上出差。问题测试要在下周了。谢谢关注。

网友I:
先示波器测试正负15V的上电瞬间波形,看看是否电源不良有瞬间过冲。

网友J(2017-07-24):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用的是AD7656,能分享你后面问题怎么解决的不?

网友K(2023-01-13):
你好,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用的是AD7656,能分享你后面问题怎么解决的不?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主要就是电源的问题(测一下电源电压是否在芯片承受的范围之内),要不就是芯片本身是假的

网友M:
要不要排除下假芯片,大厂芯片一般是不会出基础问题的。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