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硬件选项是不可选的

楼主(2014-10-09):
用8051 ISP 编程器U2 对MA803进行烧写,为什么硬件选项是不可选的

楼主:
那应该是选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

网友A:
MA803 没有办法用U2 选择内部或外部晶振

网友B:
是的,如果要改变必须用U1.

网友C:
只有U1才能对芯片进行某些功能的设定

网友C:
而且需要转接座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那我就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