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求教ucgui外部按键实现下拉菜单

楼主(2014-10-09):
UCGUI, TE, AD, DM, se

ucgui不用触摸使用外部按键实现下拉菜单,通过上下按键选择submenu中的item
添加项目子函数:
void _AddMenuItem(MENU_Handle hMenu, MENU_Handle hSubmenu, char* pText, U16 Id, U16 Flags) {
  MENU_ITEM_DATA Item;
  Item.pText    = pText;
  Item.hSubmenu = hSubmenu;
  Item.Flags    = Flags;
  Item.Id       = Id;
  MENU_AddItem(hMenu, &Item);
}
创建一个submenu,添加了几个item
        file=MENU_CreateEx(0,40,0,0,0,WM_CF_ACTIVATE,MENU_CF_VERTICAL,0x801);
        MENU_SetFont(hMenu,&GUI_Font8x10_ASCII);
        _AddMenuItem(file,0,"setA",0x802,0);
        _AddMenuItem(file,0,"setB",0x803,0);
        _AddMenuItem(file,0,"setC",0x804,0);
        _AddMenuItem(file,0,0,0,MENU_IF_SEPARATOR);
        _AddMenuItem(file,0,"Exit",0x805,0);
主菜单:
hMenu=MENU_CreateEx(0,0,800,40,0,WM_CF_SHOW,MENU_CF_HORIZONTAL,0x880);
_AddMenuItem(hMenu,file,"FILE",0x881,0);

然后在按键扫描函数里添加,当按键按下的时候执行:
WM_SetFocus(file);
GUI_StoreKeyMsg(GUI_KEY_DOWN,1);
可是没有任何效果啊!!!gui有个hardkey例程就是这样操作list控件的啊,换成menu控件就不行了 我改成使用GUI_SendKeyMsg(GUI_KEY_DOWN,1);也不行啊  求大神帮忙看看啊  折腾好几天了

楼主:
小弟新手 论坛也是新来的  希望有大神路过帮忙解决哦谢谢!!!!

楼主:
已解决  终于发现是ucgui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