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灯就是灭不了

楼主(2014-10-09):
刚开始用psoc,写了一个demo
//main.c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pragma fastcall16 init_hardware
void init_hardware(void);
void main()
{
init_hardware();

}

//hardware.asm
AREA UserModules (ROM, REL)
.section
_init_hardware::
  MOV  Reg[PRT0DR], 0xFF ; LEDs OFF
RET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灯就是灭不了,求指教

网友A:
你要设置一下 GPIO 口的模式。

网友B:
可以附上你的整个工程?

网友C:
你自己做的demo板?

楼主:
没有我有一块开发板,上面正好有psoc的芯片,觉得很强大,所以学习一下

网友D:
那这个开发板上面有标示 说是什么开发板吗,你试验的工程能发上来吗

网友E:
2楼说的很对,要首先设置GPIO口的驱动模式,要驱动LED,至少应选择low strong模式

楼主:
嗯,我再琢磨桌面

网友F:
lz就单单发那么一个不完整的主程序,大家怎么能帮你解决问题啊。